STC15+RC523读卡ID 寻卡直接失败了,找不到问题点在哪里

楼主(2020-01-11):
RC523已经可以正常读写M1卡了,按键控制,OLED显示数据,没有用串口显示但是ID读不出来,第一步寻卡直接失败了,找不到问题点在哪里,知道的大佬能提点一下。以下是代码。
u8 xdata AAA=0;
u8 xdata pUID[10]={0};
void Pcd_Config(u8 type)//寄存器配置
{
        PcdAntennaOff();
        if ('A' == type)
        {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_nop_();
                WriteRawRC(ModeReg,0x3D);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ModeReg,0x3D);//3F
                WriteRawRC(RxSelReg,0x86);//84
                WriteRawRC(RFCfgReg,0x7F);   //4F
                WriteRawRC(TReloadRegL,30);//tmoLength);// TReloadVal = 'h6a =tmoLength(dec)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
        else if ('B' == type)
        {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WriteRawRC(ControlReg, 0x10);
                WriteRawRC(ModeReg, 0x3F);                                       // For 0xFFFF crc
                WriteRawRC(TReloadRegL, 30);
                WriteRawRC(TReloadRegH, 0);
                WriteRawRC(TModeReg, 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 0x3E);
                WriteRawRC(TxAutoReg, 0);        // Force 100ASK = 0

                /**************************************发送部分*****************************/
                WriteRawRC(GsNReg, 0xFa);   //0xF8
                WriteRawRC(CWGsCfgReg, 0x3F);
                WriteRawRC(ModGsCfgReg, 0x08); //08
                WriteRawRC(TxModeReg, 0x83);   //03
                WriteRawRC(BitFramingReg, 0x00);
                WriteRawRC(AutoTestReg, 0x00);

                WriteRawRC(TypeBReg, 0xc0);
                WriteRawRC(ModWidthReg,0x68);
                WriteRawRC(DemodReg, 0x5D);
                WriteRawRC(RFCfgReg, 0x70);  // 0x59 RegRxControl1//73,
                WriteRawRC(RxModeReg, 0x83);        //03
                WriteRawRC(RxThresholdReg, 0x65);//0x75);

                /**************************************TYPEB特征参数设定*****************************/
                ClearBitMask(RxSelReg,0x3F);        // TR0
                SetBitMask(RxSelReg, 0x08);
                ClearBitMask(TxModeReg, 0x80);       // ?CRC
                ClearBitMask(RxModeReg, 0x80);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 MFCrypto1On =0

        }
        PcdAntennaOn();
}
void typeB_Allot()
{
        u8 status;
        static u16 xdata count=0;
        if(key4x4_Read_Byte==5)
        {
                count++;
                if(count>=200)
                {
                        count=0;
                        switch(key4x4_Read_Byte)
                        {
                                case 5:
                                                status=RCRequestTypeB();
                                                if(status==MI_OK)
                                                {
                                                        key4x4_Read_Byte=6;
                                                }
                                                else
                                                {
                                                        AAA=1;
                                                }
                                                break;
                                case 6:
                                                status=RCATTRIBTypeB();
                                                if(status==MI_OK)
                                                {
                                                        key4x4_Read_Byte=7;
                                                }
                                                else
                                                {
                                                        AAA=2;
                                                }
                                                break;
                                case 7:
                                                status=RCGetUIDTypeB(pUID);
                                                if(status==MI_OK)
                                                {
                                                        key4x4_Read_Byte=8;
                                                }
                                                else
                                                {
                                                        AAA=3;
                                                }
                                                break;
                                case 8:
//                                                PcdHalt();//终止卡的操作,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AAA=4;
                                                key4x4_Read_Byte=0;
                                                break;
                        }
                }
        }
}
void OLED_Allot()
{
        static u16 xdata count=0;
        if(OLED_Modify_Allow)                //允许单片机修改XRAM
        {
                count++;
                switch(count)
                {
                        case 5: OLED_Symbol_Ser(0,0,pUID[0]/16+'0',pUID[0]%16+'0');break;
                        case 10:OLED_Symbol_Ser(0,1,pUID[1]/16+'0',pUID[1]%16+'0');break;
                        case 15:OLED_Symbol_Ser(0,2,pUID[2]/16+'0',pUID[2]%16+'0');break;
                        case 20:OLED_Symbol_Ser(0,3,pUID[3]/16+'0',pUID[3]%16+'0');break;
                        case 25:OLED_Symbol_Ser(0,4,pUID[4]/16+'0',pUID[4]%16+'0');break;
                        case 30:OLED_Symbol_Ser(0,5,pUID[5]/16+'0',pUID[5]%16+'0');break;
                        case 35:OLED_Symbol_Ser(0,6,pUID[6]/16+'0',pUID[6]%16+'0');break;
                        case 40:OLED_Symbol_Ser(0,7,pUID[7]/16+'0',pUID[7]%16+'0');break;
                        case 45:OLED_Symbol_Ser(2,0,pUID[8]/16+'0',pUID[8]%16+'0');break;
                        case 50:OLED_Symbol_Ser(2,2,pUID[9]/16+'0',pUID[9]%16+'0');break;
                        case 55:OLED_Symbol_Ser(2,4,key4x4_Read_Byte+'0',AAA+'0');
//                        case 60:OLED_Symbol_Ser(2,7,Read_Buffer[14]+'0',Read_Buffer[15]+'0');break;
//                        case 65:OLED_Symbol_Ser(4,3,(AAA-1)/10+'0',(AAA-1)%10+'0');
                                        count=0;break;
                }
                OLED_Modify_Allow=0;
        }
        else                //不允许修改RAM,只能显示数据到OLED
        {
                OLED_New_Show_Ser();
        }
}

void main()
{
        P0M1=0;P0M0=0;
        P1M1=0;P1M0=0;
        P2M1=0;P2M0=0;
        P3M1=0;P3M0=0;
        P4M1=0;P4M0=0;
        P5M1=0;P5M0=0;
        IIC_Init();
        OLED_Init();
//        Pcd_Config('A');
        Pcd_Config('B');
        while(1)
        {
                OLED_Allot();
                key_Scan_Drive();
                typeA_Allot();
                typeB_Allot();
        }
}

网友A:
IC卡与ID卡的类型不同吧?即频率不同125k与13.及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卡与ID卡的类型不同吧?即频率不同125k与13.及兆

诶。。不是ID卡    M1卡能用了,想刷,调试不起来

网友B(2022-12-23):
正好在调试这个芯片,学习一下。

网友C:
有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