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错误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楼主(2020-01-11):
Proteus  仿真时出现这个问题提示(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
麻烦问一下大家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不要选adc08032!!!要选adc0832~~~~~

网友B:
缺少仿真模型,请换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仿真模型,请换个芯片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选adc08032!!!要选adc0832~~~~~

好的,谢谢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有相同的疑问。

网友D(2020-03-03):
有的时候是软件的bug,重启下又好了

网友E(2020-08-05):
引用 网友A:
不要选adc08032!!!要选adc0832~~~~~

用的就是ADC0832如何就出问题了,

网友F:
换proteus8.6版本,8.9有你那个问题,8.6版本比较稳定,没这个问题的

网友G:
仿真软件的问题,缺少仿真模型,可以重启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仿真软件的问题,缺少仿真模型,可以重启一下

重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H(2021-02-18):
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

网友I(2021-03-25):
替换还是显示查找不到ADC083 X文件,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