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生成两路互补方波 求思路

楼主(2020-01-11):
占空比、频率可调
频率可调应该怎么做呢?给个思路吧

网友A:
占空比、频率可调能做到啊!你的代码也不放上来一下!占空比将比较 、捕获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我应该是通过按键输入的值直接改变频率呢,还是通过改变占空比来改变频率(有一个公式)

网友B:
改变频率和改变占空比可分别控制,均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