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8点阵屏 没有bug但是出现不了理想结果

楼主(2020-01-11):
我想用8*8点阵屏写两个字,然后跟着视频自己摸索着写出的代码。整改后,虽然没有错误了但是有两个警告。然后下载后,没有理想的结果。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SEND_BYTE?FUZATUX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FUZATUXING

这是警告的内容,好像是说我有没有引用的变量。但是我总找不出问题,请问有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嘛???

附上我的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_CLK = P3^6;//串行数据输入口
sbit S_CLK = P3^5;//移位寄存器时钟
sbit DIO = P3^4;  //输出锁存器时钟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8]={
0x0C,0x1E,0x3E,0x7C,0x3E,0x1E,0x0C,0x00,
0x00,0x09,0x29,0x49,0xFD,0x0B,0x09,0x08
};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S_CLK = 0;
        R_CLK = 0;
        for(i=0; i<8; i++)
        {
                if(dat & 0x01)
                        DIO = 1;
                else
                        DIO = 0;
                S_CLK = 1;
                dat >>= 1;
                S_CLK = 0;
        }
}
void main()
{
         //ROW 0x80, COL 0xfe
        unsigned char j,k, ROW;
        unsigned int z;
        while(1);
        {
                for(k=0; k<2; k++)
                {
                        for(z=0; z<1000; z++)
                        {
                                ROW = 0x80;
                                for(j=0; j<8; j++)
                                {
                                         Send_Byte(table[k][j]);
                                        Send_Byte(ROW);
                                        R_CLK = 1;
                                        R_CLK = 0;
                                        ROW = _cror_(ROW,1);
                                }
                        }
                }
        }
}

网友A:
FUZATUXING,看拼音疑似“复杂图形”,可能是有显示复杂图形用的2个函数。
如果不在本程序里,你可以用 C + V 的方法新建一个工程重新编译。

网友B:
是不是库文件有问题?查找下库文件,重新编译

网友C:
  while(1);
后面多了一个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