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音箱拆装

楼主(2020-01-11):
(夜深人静看紫罗兰花园)
听到音响传来吓人的嗡嗡声。要说平时可能就忽略过去了,但是晚上看电影是享受,哪能被这些‘’底噪‘’破坏!
脑中浮现2.1的电路图,因为高音小箱没有什么异响。准备拆那!
白天醒过来就急着拆开。标准的电路,工整的电路板布线。还有易拆的电源线和低音喇叭线。本来急着直奔滤波电容,但观察和测量均没异样。拔了低音喇叭线,声音还在,确定是变压器发出的声音。这种是共鸣,一般来说硅钢片在50Hz下工作多少会有点震动;如果质量不过关以及过载这种震动就很明显的。(拔掉电源线空载声音依然)

这时,脑中又出现几个方案。方案一,如果不能消除共振,降低声音,变压器放音箱外;二,充分减震,参考音响高手的改造;三,改开关电源……

拆箱顺序,后盖电路板→低音喇叭→变压器。

变压器由螺母螺栓拧紧,螺栓上火漆,单用螺丝刀只能拧松,而且这个螺栓沾有火漆 ,只能配合大钳拧下(只能拧下一颗)
然后垫上海绵垫,螺母下也垫一块。最后使劲拧紧。

拿回房内,关上门窗,仔细一听,声音极小了!装回低音喇叭和电路板,完工。继续欣赏电影。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点评,创新音箱可是风行了20年。质量是不错的。可是变压器的垫片老化却毁了音箱……怪不得卖这么便宜(原标价500)滞销放仓库几年了,现在又遇上垫片老化问题,ouch!

顺便广告,紫罗兰花园公映了,支持京阿尼!

网友A(2020-02-29):
看着挺新的,就把它拆了

楼主:
最新情况,那种声音又出现了……

楼主:
无奈只好又拆开。这回不用大钳了。买了个小工具套筒,一用竟然很好使。那块包装用的泡沫已经压的毫无弹性。这回就近用易缩胶作垫;又用台钳压紧变压器(其实徒劳无功),变压器只要接触音箱总会发出共振,尽量避免共振是真!好,在螺丝底,顶都套上易缩胶。K

尽管我尽力拧紧螺丝。最终还是有共振声,不过就是小了很多,不认真听听不到。
好,来一曲将军令爆一爆音!
我怀疑那清晰的声音是不是真实的声音^_^

楼主(2022-05-20):
又听见电流声,从低音喇叭传出来。原来2200微法的电解坏了。从金格VCD 上拆下电解。

叨叨,这创新音箱真不省事,打折买来以为捡了大便宜。没想到开始变压器振动,现在电解坏了。使用周期竟然要不断维护,这也太不是创新了。金格VCD也真是强,能听MP3 后来遥控器坏了就用来听CD 后来摔坏了又能做料板,零件质量好。

这个从音箱拆下来的电解,开始测的时候还是正常的,万用表正反通电几次,正接,内阻竟然不断变小。完全坏了。没想到创新也用%料做%品,真不像创新。喇叭可是很好的。好吧。又可以愉快游戏看电视剧了。我说了什么……

网友B:
没看到功放芯片啊。。看到这种胶,以后还有坏元件的。

楼主(2023-08-09):
最后,买了日本化工的2200uf/50v
发现声音完全不像往日了。到底是好了还是……开始还有些底噪。20分钟后就稳定了,基本听不出底噪。

网友C:
我的2.1音箱,改了蓝牙,开机有冲击,有底噪,吃灰好几年了

楼主(2025-03-14):
事情又回到原点。音箱又传来嗡嗡声。以为买的日本化工电容不行。拆了又装上去。接着怀疑失效的蓝牙芯片。
但是怎么也没有猜到又是硅钢片的电源变压器的振动。好吧,这是设计问题,50Hz工频与音箱共振了。
总结,这个音箱买回来就是这个问题,以为解决了。垫了些易缩管了事。后来电解电容不行,换了,不行又换了一次。最后故障依然是那个故障。尽管可以调整固定变压器的螺丝改善,但问题依然是问题,算了。
碎碎念,我是怎么发现变压器的。我带了万用表测量电压,怎么测电路板都没电压,奇了怪了,试验测市电,220v~没问题。转头一看。电源线是插到市电了,但是变压器次级插头与电路板脱落了(喇叭线插头也与电路板脱落)。哪来的声音?这时才恍然大悟。但是,变压器的问题我明明是解决了的(解决了不止一次)。怎么也没怀疑到。好吧ヽ(  ̄д ̄;)ノ我又吃一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新情况,那种声音又出现了……

老的工频变压器如果没有在初级和次级之间加一层铜箔并且接地,一定会窜到后级,临时换个电源,电池组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新情况,那种声音又出现了……

另外要怀疑一下大电解

楼主(2025-06-07):
目前已经坏了。电路板损坏,出来夹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