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只6F22可充电锂电池

楼主(2020-01-11):
以前买过4只6F22可充电锂电池用于万用电表,最近一只电池无论如何充电都只有4+V了,拆开后是这样的:

把电芯取出后发现一节电芯“怀孕”了:

用以前买的3.7V /180mAh的电池两片串联代替:

从尺寸看虽然没有以前的大,但总比没有强。
用胶带封口:

用自制的充电器充电:

充满电后测量电压有8.4V,我试过,当电池电压降到7.5V时,万用表还能正常工作。
装入万用表中:

万用表未显示欠电指示:

就这样,电池修理好了。

网友A:
这个也玩过一个,用的一个锂电池加一外充电电路与升压电路,电池电能用好几天,没有升压电路用不了多久

网友B:
我也可以试试

网友C:
老兄充电器是直充吗?没有4056芯片那些做的平衡充电电路吗?这个电池里边带过放电保护,老兄可接好了?锂电池使用还是小心些的好。

网友D:
3个3V的纽扣电池串接不是更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充电器是直充吗?没有4056芯片那些做的平衡充电电路吗?这个电池里边带过放电保护,老兄可接好了?锂电 ...

谢谢回复,我新换上的锂电池也是有保护芯片的。
充电器在网上找的电路,原理图如下:
该充电器已经用过多年了,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个3V的纽扣电池串接不是更安全吗

谢谢回复。
纽扣电池容量太小,不经用,再加上不能充电,那还不如直接买6F22的层叠电池。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的回复。
其实只所以用上述180mAh/3.7V的锂电池来修复6F22的电池,主要是以前在网上50元包邮买了50片这种电池,

01:一堆电池2(电池的保护板).jpg

所以有了这一堆电池,我把家里所有用干电池的地方,通通换成了可充电锂电池。比如万用表、电视遥控器、小孩的玩具等等。

然后做了几个充电器对这些设备进行充电。

以前家里5#、7#电池消耗很大,自从用这些锂电池来代替后,家里再也没买干电池了。

网友E(2020-02-14):
不做平衡冲危险,因容量不一,有可能过充。靠保护板电压设定的高。

网友F(2021-03-02):
你好,能提供下这个电池锂电保护板的方案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