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的LCD1602引脚定义一样,为什么相同单片机程序有一家的点不亮

楼主(2020-01-11):
         很久以前买了两片市面上通用的LCD1620(80*36),写的程序仿真和上机都能正常显示。前几天发现有大号的1620B(122*44)特价处理,淘了5片回来,焊插针试了两片都没显示,只是亮背光。
         看了卖家说明,原来的和新买的除了尺寸不同,引脚定义和排列都一模一样。没办法问了卖家要资料看,是不是时序不同,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哪位高手帮看看说明书哪里有不同,程序要怎么写。
         附件上仿真和单片机C文件以及说明书
#include<reg52.h>//滚动显示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uint8 a[16]="perchin designed";
uint8 b[27]="welcome to the world of mcu";
void delay(uint16 i)  //1us
{
        while(i--);
}
void wrc(uint8 c)
{
        rs=0;
        rw=0;
        P0=c;
        e=1;
        delay(10);
        e=0;
}
void wrd(uint8 dat)
{
        rs=1;
        rw=0;
        P0=dat;
        e=1;
        delay(10);
        e=0;
}
void init()
{
        wrc(0x38);
        wrc(0x38);
        wrc(0x38);
        wrc(0x0c);
        wrc(0x01);
}
void display()
{
        uint8 i;
        wrc(0x00+0x80);
        for(i=0;i<16;i++)
        {
                wrd(a[i]);
        }
        wrc(0x40+0x80);
        for(i=0;i<27;i++)
        {
                wrd(b[i]);
        }
        wrc(0x07);         //每写一个数据屏幕就要右移一位,就相对于数据来说就是左移了;
        while(1)
        {
                wrc(0x00+0x80);
                for(i=0;i<16;i++)
                {
                        wrd(a[i]);
                        delay(30000);        //如果不加这条延时语句的话滚动会非常快。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
        }
}

左边是大号新买的,右边是原来能用的

左边是大号新买的,右边是原来能用的

仿真正常

仿真正常

网友A:
调下偏执电压

网友B:
接口连接排列方式不同, 注意接线问题

关键在于细心,自己看吧

网友C:
对,应该就是对比度调节问题

网友D:
对比度调节一下。把时序的延时加长一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连接排列方式不同, 注意接线问题

关键在于细心,自己看吧

卖家给的资料里,引脚其实是实物不一样,你给的第一张图是正常的,第二张K,A倒置,其他一样,现在点亮了,谢谢

楼主:
给的资料引脚不对,现在搞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给的资料里,引脚其实是实物不一样,你给的第一张图是正常的,第二张K,A倒置,其他一样,现在点亮了 ...

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