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器真的能克服盲调程序的痛苦吗?

楼主(2020-01-12):
本人是一名刚刚接触单片机的小白,但是准备入手一块开发板的时候发现某网站店家还能出售所谓的仿真器,号称可以解决盲调程序的痛苦,类似于PLC编程软件里的那种实时监控程序运行的功能,所以我想问问大家这种仿真器有必要入手吗

楼主:
有没有大佬出来帮忙看看

网友A:
仿真器是一种必不可以少的工具,没有仿真,不能每次写程序就烧好后看结果,就样太浪费时间与精力

网友B:
仿真器可以实时观察你数据的正确性,比如一些通讯,仿真器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不然测试功能就是黑盒测试了,出现问题很难排查

网友C:
51的仿真器我用了几次感觉不好,但MSP430的仿真器非常强大,可以解决编程、调试中的很多问题,没有它估计难度上升1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是一种必不可以少的工具,没有仿真,不能每次写程序就烧好后看结果,就样太浪费时间与精力

我上次联系那个老板他说如果是带仿真器那个版本的就相当于把51那块片子给换掉了  这样用起来的话没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可以实时观察你数据的正确性,比如一些通讯,仿真器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不然测试功能就是黑盒测试了, ...

谢谢 我这就去入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的仿真器我用了几次感觉不好,但MSP430的仿真器非常强大,可以解决编程、调试中的很多问题,没有它估计难 ...

好的 我这就去看看

网友D:
你可以直接上stm32或者stm8,用stlink就可以了,还便宜,仿真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E:
当你对单片机各个功能都了解,电路基础也可以的情况下,根本不需要调试程序(这些在脑子里就模拟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