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哥们实际做过MCP3421采集电流的案例吗,精度达到多少了

楼主(2020-01-12):
我现在方案是待测电流流过2mR或1mR的采样电阻,经过运放差分输入MCP3421,18位分辨率下,实测1.6A电流,和万用表接入,误差在30mA左右。TB上看到有做到1mA精度的???有无相关经验的老哥提示一手

网友A:
没有做过,不过感觉做的东西很牛。

网友B:
这和ADC本身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一个是PCB走线的误差,一个是取样电阻的误差,不知道你这取样电阻的精度是多高的?
但你想用2mR或1mR的采样电阻去达到1mA的精度,显然是不行的,如果你再测试一下更大的电流,实际能到50mA的精度就很好了
走线细一点,焊锡如果已经过了取样电阻的压扁的地方,这都会影响到,因为2mR或1mR的采样电阻的阻值实在是太小
如果你用专门的取样电阻,有定做的那种好像是50块钱一个的那种,精度可能高一点.
TB上的东西,不能全信,人家会玩数字游戏的,1mA精度可能是在100mA量程的,或者取样电阻是0.1欧的
你要说20A量程它能到1mA的精度那就比福禄克还精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ADC本身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一个是PCB走线的误差,一个是取样电阻的误差,不知道你这取样电阻的精度是多高 ...

感谢老哥耐心回答,电阻精度是1%的,走线是6mil的。忧桑,原来30mA的误差没有一致性,我另外几个误差大的有100mA左右。“焊锡如果已经过了取样电阻的压扁的地方”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ADC本身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一个是PCB走线的误差,一个是取样电阻的误差,不知道你这取样电阻的精度是多高 ...

我看别人用的挺多是15mR这样子,但是我这里不能用,因为低压可能到0.9V这样子,但是电流又是A级别的,蛋疼,可能要换IC了,我现在是前级加了运放,这里本身也会带入误差,难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用的挺多是15mR这样子,但是我这里不能用,因为低压可能到0.9V这样子,但是电流又是A级别的,蛋 ...

如果你的取样电阻是康铜,那就是这种样子的,压扁了的地方是不能上锡的,以下的地方却要充分上锡串联在电路中的走线,大电流部分至少是5MM以上的,而且最好是开窗加锡的,而两根电阻电压两头取样线(就是接到MCP3421的走线就无所谓了)
走线的方式采取像音响那样的多点一线的接地方式,不能让取样部分的电流影响到MCP3421的电压,虽然这ADC内部有基准电压,但它还是会因为外部的电压变化而变化的
你可以用10mR的,这样的话,1A电流在取样电阻上的压降就有0.01V,对于负载影响不大
这东西跟你换什么IC是没有关系的,3421的精度就是那么高,微安级别的电流都可以做得到,我不知道你的2mR电阻是什么样子的,所谓1%精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好的取样电阻很贵的,不会低于30块钱一个
如果你要换IC,那就还得换一个高精度的运放和一个双电源,不知道你有没有计算过,1mA的电流经过一个2mR的电阻时,它能有多少压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取样电阻是康铜,那就是这种样子的,压扁了的地方是不能上锡的,以下的地方却要充分上锡串联在电路 ...

取样电阻是2512封装的合金贴片电阻,应该是比较普通那种。我有个疑问,走进adc这两根线需要象征性地走一下差分吗,还是真就无所谓。阻值没得选,只能用1mR或2mR,我也想用大点不允许。现在要求量程在50mA-6A这个范围内,我今天直接不加运放了,还是有20mA误差这样子,应该我走线有问题,还有采样电阻应该也有点。不知道您有没有用过MCP3421这颗IC呢,最小分辨率能有15.625uV,但是实际上应该没这么高吧,我感觉,也不知道实际别人能做到多少,抛开软件算法处理的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取样电阻是2512封装的合金贴片电阻,应该是比较普通那种。我有个疑问,走进adc这两根线需要象征性地走一 ...

2512的2mR电阻是做不到1%精度,反正大多人是测量不到的,除非是高精度电桥
这和IC本身是没有关系的,1A的电流在1mR电阻上才有1mV的压降,50mA的话才有20uV的压降呀!
这电压太小了,在实际应用中,温度,走线,焊锡的多少都会影响到的
用高精度运放,和双电源也许能行
我也见过人家电源上的显示也是能做到的,但它那个是军工级别的取样电梯,就是跟桥堆一个样的那种,电路是双电源的,单电源不好走线,我也试过,都不会,20mA的误差已经是我最大能耐了

网友C:
用开尔文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12的2mR电阻是做不到1%精度,反正大多人是测量不到的,除非是高精度电桥
这和IC本身是没有关系的,1A的电 ...

打算重新再打板验证一下,好像没理解到关于是否需要差分走线的回答,那么是否需要呢,我有点疑惑

网友D:
某宝上有0.1%的合金电阻,你完全可以试试,专门针对大流高精度的采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算重新再打板验证一下,好像没理解到关于是否需要差分走线的回答,那么是否需要呢,我有点疑惑

差分电路元件太多,没有试过不好说
在3421的数据手册中是有电流取样的电路的,手册上说是能测量到2uV的电压,这电压太小了,目前我手头上有没有万用表能准确测量到这个电压的,所以也是保留看法
如果你用的是3421的手册中的电路的话,负载和单片机就不能共地了,3421的参考电压是2.048V,两个取样端口的电压都是不能超过2.048V的
对于9楼的说的电阻,你可以试一下
在你打板之前,你至少是要先自己测量好的
比如,你给负载供一个50mA的电流,串联一个精度高点的电流表,然后再在取样电阻两头接线测量一下电压,重点是看一下电压与电流的实际测量结果,3421也是根据电阻两头的电压来计算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开尔文采样电阻

好的  考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上有0.1%的合金电阻,你完全可以试试,专门针对大流高精度的采样

好的  考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电路元件太多,没有试过不好说
在3421的数据手册中是有电流取样的电路的,手册上说是能测量到2uV的 ...

网友E:
差分电路元件太多,主要是你想做什么精度的。有时候资料太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网友F(2020-07-19):
你取样电阻的阻值就没误差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耐心回答,电阻精度是1%的,走线是6mil的。忧桑,原来30mA的误差没有一致性,我另外几个误差大的 ...

不行用一下千分五的合金电阻试试

网友H:
芯片的精度是够了,主要是采集上面的问题,采集电阻,PCB板走线等等。

网友I(2021-01-15):
既然做那么高精度,应该有响应的校准,一样一样试过去就行嘛!

网友J(2021-04-20):
引用 网友B:
差分电路元件太多,没有试过不好说
在3421的数据手册中是有电流取样的电路的,手册上说是能测量到2uV的 ...

2uV的分辨率吧,失调电压都达到15至40uV  ,兄弟,咋不上图参考参考啊,我也想研究,要不给你研究费你帮忙搞定算逑。

网友K(2021-12-13):
用个垃圾电阻 还谈精度哈哈!

网友L:
1)贴图,这么小的电阻,PCB布线非常重要。
2)做表,从0~1.6A每隔160mA测一次,看你的ADC读数和万用表读数有什么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