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DC基准电压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01-12):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ADC的基准电压在编写程序时是不能修改的吗?比如说有一个ADC的基准电压是2.048V,我实际需要的满量程只有2V,我在写程序时可不可以把2.048写成2,然后在转换的时候正好最高量程就是2,这样对精度肯定有影响,但是使用2.048和2两者在同样的压力传感器称重情况下,转换出来的数值一样吗?

网友A:
如果你有学过汇编,如果你有看过C语言是怎么编译的,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多基准电压是1.024V,2.048V,4.096V,而且也会有一些专门的这类基准电压的IC.
C要烧录到单片机里,是要先转换成机器语言,再转换成HEX(8051单片机),然后才烧录的.
C语言是C语言,机器语言是机器语言,编译过程是会产生一定的误差的,有的语句,在C语言上运算是没有误差的,但转换成机器语言就会有一定的误差
而这2.048V的参考电压,运算结果的误差是最小的

网友B:
要根据你的压力传感器的形式有关,是比例式的,绝对式。

网友C:
2.048与2的误差就有2.4%,如果称的要求不高你可以把2.048写成2,要求高就不能这样写。

网友D:
因为CPU是2进制的,2048对应的2的11次方,如果2.048v对应的数字是2048,那么,每个0.001V对应的AD转换后的数值就是1,那么2V对应的就是整数2000,这样误差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学过汇编,如果你有看过C语言是怎么编译的,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多基准电压是1.024V,2.048V,4.096V,而且 ...

就是说精度是比较高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精度是比较高的对吧

精度取决于单片机的ADC,这个电压是就是在转换过程产生的误差比较小,这是严格的说法
当然,这也是一样的影响到精度
这都是相对的,如果你单片机的ADC是8位的,这2.048V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还不如5V的呢
至少是10位或者以上的ADC,这就有点意义了,但也不绝对的
真正最后的结果和别的参考电压也就相差那么几个位而已

楼主(2020-10-28):
引用 网友A:
精度取决于单片机的ADC,这个电压是就是在转换过程产生的误差比较小,这是严格的说法
当然,这也是一样的影 ...

ADC的输入电压是超过这个基准电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