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69CP开关电源PCB电路原理图12V_5A 60w功率开关电源

楼主(2020-01-12):
Altium Designer画的OB2269CP 12V_5A 60w功率开关电源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一、用途
可以用于显示器、打印机、摄像头等12V/5A规格的场合供电,可以替代12V1A  12V2A 12A3A 12V4A使用;
二、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温度:-10℃~+40℃
贮存温度:-40℃~+70℃
工作相对湿度;≤90%(40℃±2℃)
贮存相对湿度;≤(95±3)%
三、交流输入
电压:单相100Vac—240Vac
频率:47Hz—63Hz
效率:≥80%
四、直流输出
电压/电流: 11.6---12.6V / 5A
输出功率: ≤60W
稳压精度:<±1%
负载效应:<±1%
源效应:  <±0.3%
温度系数:<±0.1%
负载效应恢复时间:≤200uS
开机过冲幅度:<±10%
启动冲击电流:<150%
衡重杂音:    <2mV
峰峰值杂音:  <100mV
五、保护功能
过压保护
短路保护
六、其它
1、可靠性MTBF≥1*105h
2、绝缘电阻:
试验电压Vdc=500V;
交流输入端对直流输出端电阻R≥25MΩ(湿热条件下2MΩ)
3、绝缘强度:交流输入端对直流输出端能承受交流电压2KV(漏电流5mA)1分钟无击穿,飞弧和电晕现象。

开关电源PCB电路原理图 12V_5A 60w功率开关电源.zip

开关电源PCB电路原理图 12V_5A 60w功率开关电源

网友A(2020-05-01):
请问这个PCB洗版时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B:
RT脚不接地,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2020-11-15):
没有变压器文件吗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E:
请问有没有实际使用验证

网友F(2021-01-06):
开关变压器是关键。

网友G(2021-04-27):
没有开关变压器的技术资料,不能用,还是感谢楼主

网友H(2021-06-11):
可以到60W,小家电之类的够用,要是有变压器的设计就更好了,还是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H:
最近在找一个开关电源方案,用在汽车充电桩上的系统供电电源,刚好这个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对我有用,谢谢,一直在找一个电源,用在汽车充电桩上,感谢

网友I(2021-07-20):
2269好像跟3842芯片一样啊?

网友J(2022-01-06):
可以提供下变压器参数吗,谢谢

网友K:
用什么型号变压器?

网友L:
大神你好有没有元器件参数选取依据呢

网友M(2024-07-20):
我可以把它提高到 100w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