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编译时的警告warning c500 (licence error :(R207(2) registy read error

楼主:
请问一下在keil4 中编译时,出现warning C500: LICENSE ERROR (R207(2): REGISTRY READ ERROR)怎么解决呢?我查到一些大佬重新注册一下就可以了,可是我重装,换版本,重新注册了n次,还是行不通,有这个警告无法生成hex 文件,另一个版本的keil error是 R208 renew license id code,我重新注册后有效期到2024年,keil和注册机都是破解版,保存路径不含中文,因为有一次U盘中毒,好多文件损坏,就再也不能用了
ps:曾经更改过环境变量,有影响吗

网友A(2020-01-12):
是华为matebook13,不是linux,换成了win10系统

网友B:
原O版 机win8可以用

网友C:
要先把注册表清掉,然后重新用注册机破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O版机win8可以用

您好,我的win10,以前都是可以用的,是u盘中毒后,查杀的时候有东西损坏了或者更改了,导致不能用,然后桌面上很多软件的图标都更改了,我想换回来他说找不到图标的文件,我不知道它哪里出了问题,只是怀疑环境变量有问题,我是不是应该回店里找客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的win10,以前都是可以用的,是u盘中毒后,查杀的时候有东西损坏了或者更改了,导致不能用,然后 ...

您好,我今天重装系统了,还是出现这个错误,崩了,,请问还有哪里有可能有错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是因为我用的注册j没能真正搞定我那个版本的keil,找到另外的版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