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佬关于串口的问题

楼主:
我在别的工程能够输出打印,然后将程序移植之后出现乱码。

网友A(2020-01-13):
你点那个16进制显示

网友B:
1、波特率和晶振不匹配
2、串口软件不支持中文

网友C:
1.线太长   2.串口芯片质量差

网友D:
你用串口打印汉字,我之前遇到过乱码,就是FD那个,需要补丁。

网友E:
16进制显示应该打钩,或者换个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F:
真实不好意思,问题解决了:
当时我下载固件库的时候,没有认真去看是不是stm32f407vet6的,然后里面的stm32f4xx.h中HSE_VALUE是设置成25MHZ不是8MHZ所以串口出现了问题,谢谢你们的回答,也算是将串口的所出现的问题都总结一些出来了。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