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五线四相步进电机 驱动问题

楼主:
主角:12V五线四相步进电机1.正常情况:1根线接12V,其余4根线分别控制(A AB B BC C CD D DA扫描),工作正常
2.问题情况:共地接法(1根线接地,其余4根线分别控制(A AB B BC C CD D DA扫描)) ,电机只会震动(和相位刷新频率无关)
请问:第2种情况能够驱动电机工作吗?

图片

网友A(2020-01-13):
从你描述来看你电机是12v的,第二种你接5v肯定有问题。

网友B:
为什么同步电机共地 ,电机只是震动,而不是转动?
每次都是把地线去掉,电机就可以正常转动,这是为什么?

网友C:
你把5V改成17V试试,或者把-7v接地5V改成24V

网友A:
12v电机你用5v是驱动不了的。第二种方法不行。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线?

网友E:
第二种接法是没有问题的,是软件原因。步进电机共12V还是共地接发都是可以的,无非线圈电流反向,原来相吸变为相斥,转动方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