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不出温度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0-01-13):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leddata[]={

                0xC0,  //"0"
                0xF9,  //"1"
                0xA4,  //"2"
                0xB0,  //"3"
                0x99,  //"4"
                0x92,  //"5"
                0x82,  //"6"
                0xF8,  //"7"
                0x80,  //"8"
                0x90,  //"9"

                         };
sbit DQ   = P2^4;
sbit wei0 = P2^0;
sbit wei1 = P2^1;
sbit wei2 = P2^2;
char m;
uchar n;
void delay(uint z)  //延时1ms子程序
{
uint x, y;
for(x=z; x>0; x--)
  for(y=114; y>0; y--);
}
void delay_us(uchar s)  //延时1us子程序
{
--s;
}
void init_ds18b20() //初始化ds18b20温度传感器
{
uchar x = 0;
DQ = 1;  //dq引脚复位
delay_us(8); //稍做延时
DQ = 0;  //将引脚拉低
delay_us(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引脚
delay_us(14); //精确延时,16~60us
x = DQ;  //将引脚值保存在x中
delay_us(20); //精确延时,60~240us
}
uchar readonechar()  //读取一个字节子程序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i=8; i>0; i--)
{
  DQ = 0;   //拉低信号读字节
  dat >>= 1;  //dat右移一位再赋值直到赋值到第八位
  DQ = 1;   //读完拉高信号
  if(DQ)
  dat |= 0x80;  //dat中数与0x80按位相或
  delay_us(4);  //稍做延时
  }
  return(dat);  //将结果返回dat中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 = 0;
for(i=0; i<8; i++)
{
  DQ = 0;   //拉低信号写字节
  DQ = dat & 0x01; //dat中数与0x01按位相与
  delay_us(5);  //稍做延时
  DQ = 1;   //写完拉高信号
  dat >>= 1;  //dat右移一位再赋值直到赋值到第八位
  }
  }
uint readtemp()    //读取温度子程序
{
uchar a=0, b=0;
uint t = 0;
float tt = 0;

init_ds18b20();   //初始化传感器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初始化传感器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 = readonechar();  //读低八位
b = readonechar();  //读高八位
t = b;    //将高八位的数据转移到t
t <<= 8;   //t中数据左移8位
t = t|a;   //将t中数据按位和a中数据相或
tt = t*0.0652-1;  //将温度乘0.0652得到实际值
t = tt*10+0.5;    //将实际温度乘10倍
return(t);   //将数值返回到变量t中
}
void checktemp()
{
uint a,b,c;
c=readtemp();     //获取温度值
a=c/100;           //计算得到十位数字
b=c/10-a*10;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m=c/10;            //计算得到整数位
n=c-a*100-b*10;
}
void displaytemp()
{
   wei0 = 1;
   P0 = leddata[n];
   delay(100);
   wei0 = 0;
   wei1 = 1;
   P0 = leddata[m%10];
   delay(100);
   wei1 = 0;
   wei2 = 1;
   P0 = leddata[m/10];
   delay(100);
   wei2 = 0;

      }

void main()
{
checktemp();
displaytemp();
   }

网友A:
你LED数码管显示问题,18B20程序正确,不是读不出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ED数码管显示问题,18B20程序正确,不是读不出温度。

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