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电风扇DC设计

楼主:
这是本人的单片机接口技术课程设计
题目如下:
通过89C51单片机控制家用电风扇的运行。
1)电风扇有三种风速选择:高、中、低;
2)运转时间设定;
3)三种运行形式:
  (1)正常:电扇连续运转;
  (2)自然:电扇以运转4秒、间断4秒的方式工作,模拟产生自然风;
  (3)睡眠:指风扇运转断8秒,间断8秒,产生轻柔的微风。
汇编语言和C语言代码实现功能相同
以下是C语言代码:
PROTEUS 仿真图如图所示:
完整工程在附件里面: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Motor=P2^0;// P2.0输出pwm控制电机

uchar time; // 定义占空比的变量
uint time1;

uchar speed;//定义速度变量
uint worktime;//定义持续时间变量

bit flag;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k)
{
        uchar i;
        while(k--)
        {
                for(i=0;i<125;i++);
        }
}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P1 |= 0xff;                     //对应的按键IO口输出为1
        if((P1 & 0x3f) != 0x3f)                //按键按下
        {
                Delay_ms(5);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ff) != 0xf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防止重复读取按键

                                                if((~P1)&0x01){//速度调节
                                                        speed=100;
                                                        P0=~0x07;//全亮
                                                        }
                                                if((~P1)&0x02){
                                                        speed=50;
                                                        P0=~0x03;//亮两个

                                                }
                                                if((~P1)&0x04){
                                                        speed=30;
                                                        P0=~0x01;//亮一个
                                                        }

                                                if((~P1)&0x08){
                                                        flag=1;
                                                        ET0=0;//关闭定时器0中断
                                                        TR0=0;//关闭定时器0
                                                        P3=0x88;
                                                        }

                                                if((~P1)&0x10){
                                                        worktime=4000;//it means 4 sec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P3=0x83;

                                                        }

                                                if((~P1)&0x20){
                                                        worktime=8000;//2 sec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P3=0xc6;
                                                        }

                }
        }
        else
                key_new = 1;
}

  66. void main(){

                        TMOD=0x11;//定时器0工作方式1,定时器1工作方式1

                        TH1=0xff;//(65536-10)/256;//赋初值定时

                        TL1=0xf6;//(65536-10)%256;//0.01ms

                        TH0=0xfc;//(65536-1000)/256;//赋初值定时/用于定工作时间

                        TL0=0x18;//(65536-1000)%256;//1ms

                        EA=1;//开总中断

                        ET1=1;//开定时器1中断
                        TR1=1;//启动定时器1

                        P0=0xff;//初始化按键

                        speed=50;
                        P0=0xa4;
                        flag=1;
                        P3=0x88;

                        while(1){
                                key();
                        }
}

void tim1() interrupt 3

{

        TR1=0;//赋初值时,关闭定时器

        TH1=0xff;//(65536-10)/256;//赋初值定时

        TL1=0xf6;//(65536-10)%256;//0.01ms

        TR1=1;//打开定时器

        if(time>=100) //1khz,方波频率

        time=0;

                if((time<=speed)&&flag) //占空比%30,可改

                Motor=1;

                else

                Motor=0;
                time++;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R0=0;//关闭定时器0

                TH0=0xfc;//(65536-1000)/256;//赋初值定时/用于定工作时间

                TL0=0x18;//(65536-1000)%256;//1ms

                TR0=1;//启动定时器1

                if(time1>=worktime) {
                time1=0;
                flag=~flag;

                                                }

                time1++;
}

以下是汇编语言代码: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AJMP tim0

        ORG  0001BH

        AJMP tim1

        ORG  0030H

        Motor  bit  P2.0

        HighSpeed bit P1.0
        MediumSpeed bit P1.1
        LowSpeed bit P1.2

        NormalMode bit P1.3
        NatureMode bit P1.4
        SleepMode bit P1.5

        speed EQU 31H

        worktime EQU  32h

        flag EQU  33h

MAIN:
                MOV   SP,#60H;

                MOV   TMOD,#11H

                MOV   TH1,#0FFH;time for frequency
                MOV   TL1,#0F6H

                MOV   TH0,#3CH;time for work basic 50ms(65536-50000)
                MOV   TL0,#0B0H

                MOV   P1,#0FFH; set io in mode

                SETB  EA;
                SETB  ET1;
                SETB  TR1;

                MOV  speed,#50;preset the mode
                MOV  flag,#0FFH

                mov  R0,#0
                mov  R1,#0

                MOV P0,#04H;display the mode
                MOV P3,#088H

LOOP0:

                MOV R2,P1

                CJNE R2,#0FFH,processkey

                SJMP LOOP0

processkey:;read the key
                call DELAY

                MOV R2,P1
                CJNE R2,#0FFH,PROCESS;judge again

                SJMP LOOP0;if not go back to the main programm

PROCESS:
                JB HighSpeed,K0

                MOV speed,#100
                MOV P0,#0H;all the led light up

        K0:        JB MediumSpeed,K1

                MOV speed,#50
                MOV P0,#04H;light up two lights

        K1:
                JB LowSpeed,K2;

                MOV speed,#20
                MOV P0,#06H;light up one light

        K2:
                JB  NormalMode,K3
                MOV flag,#0ffH
                CLR ET0
                CLR TR0
                MOV P3,#88H

        K3:
                JB  NatureMode,K4
                MOV worktime,#20;two seconds
                SETB ET0
                SETB TR0
                MOV P3,#83H

        K4:        JB SleepMode,LOOP0
                MOV worktime,#40;fout seconds
                SETB ET0
                SETB TR0
                MOV P3,#0C6H

                SJMP LOOP0

tim0:   ;generate the work time
        clr   tr0
        MOV   TH0,#3CH;time for work basic 50ms(65536-50000)
    MOV   TL0,#0B0H
        setb  tr0

        PUSH ACC
        MOV A, worktime

        SUBB A,R0
                jnc loop1
                mov R0,#0

                mov A,flag;
                cpl A
                mov flag,A

        loop1:
                inc R0;
        POP ACC
                RETI

tim1:
        clr   tr1
        MOV   TH1,#0xff;time for pwm basic 0.01ms(65536-10)
    MOV   TL1,#0xf6
        setb  tr1

        PUSH ACC
        mov A,#100
        subb A,R1
        jnc loop2
        mov R1,#0;
loop2:
        mov A,flag;
        jz loop3
                mov A,speed;
                subb A,R1;
                jnc loop4
loop3:
        clr Motor
        SJMP OUT1
loop4:
        setb Motor;
OUT1:

        POP ACC
        inc R1
        RETI

DELAY:
    MOV  R7,#10
DE: MOV  R6,#10
    DJNZ R6,$
        DJNZ R7,DE
        RET

        END

完整工程

网友A(2020-01-13):
仿真图如下

网友B:
请问一定要用l298n吗

网友C(2020-06-25):
感觉有点摸不到头绪,里面程序逻辑有点问题嗷

网友D:
路过帮顶,分享精神无限。

网友E:
emmmmm这个里面没啥,太失望了

网友F(2023-05-04):
想知道如果使用单片机汇编语言,使用Keil uVision2软件和protues一起使用该怎么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