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如何实现以下波形

楼主:
小白求教,呜呜 信号的相与是怎杨实现的?如何实现脉冲高频信号的定时开断?求教

网友A(2020-01-13):
类似  红外发射 。

网友B:
产生一个类似于U0的持续方波信号,与Ui信号经过一个与门电路,即可得到U0输出

网友C:
如果用单片机实现,那就是检测到输入上升沿快速输出5个上升沿,直到检测到输入下降沿输出下降沿。

网友D:
用什么实现?单片机?输出方波是最简单的。高低电平交替输出即可。

网友E:
你好!
1、VI的频率是多少?
2、VO在VI高电平的时候,固定输出5个脉冲?
3、5个脉冲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F:
用什么实现?单片机?脉冲的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