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极管各极电压变化之间的关系

楼主:
如图1和图2所示的1-3条规律,想请教一下大神们给解释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2020-01-13):
在哪里找来的教材?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半导体器件,各部位的电压只是C、B、E各极电流在所接的电阻上的反映。
发射极直接接地的电路中,发射极电压怎么变化?

网友A:
场效应管可以用电压的方法来分析、计算或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找来的教材?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半导体器件,各部位的电压只是C、B、E各极电流在所接的电阻上的反 ...

好的吧,我反正看的很懵,可能教材讲的不透彻。

网友C:
可以这么说,只是互相变化不是线性的关系

网友D:
建议你看一下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E:
模拟电子技术是基础,对三极管讲解也挺细

网友F:
1  基极变化时,发射级的电压变化与基极变化相同,意思就是说基极电压增大,发射级电压也增大,基极电压减小,发射级电压也减小,所以基极电压和发射级电压是同相位的。
2  基极变化时,集电级的电压变化与基极变化相反,意思就是说基极电压增大,发射级电压减小,基极电压减小,发射级电压增大,所以基极电压和发射级电压是反相的,因此如果组成共射放大电路,输入输出信号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