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ARDUINO进行多进程编程

楼主(2020-01-13):
如何使用ARDUINO进行多进程编程,我有个程序需要两进程(DANCE AND SOUND)同时进行,请教一下!

网友A:
从编程上讲,必须有先后没可能同时进行的。
都在运行的话,同写进一个主循环里就可以。

网友B:
arduino是简单的8位单片机,没有复杂的系统,无法做到类似stm32那样的多任务系统开发。但是多任务说白了同一时刻也只有一个任务在执行,所以你在loop函数里面循环执行这两个操作就好了。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用定时器实现其中一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