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手柄arduino nano控制舵机,修改delay时间为什么会导致程序混乱?

楼主(2020-01-13):
#include <Servo.h>
#include "PS2X_lib.h"

Servo servo_2;
Servo servo_3;
Servo servo_4;
Servo servo_5;
Servo servo_6;
Servo servo_7;
Servo servo_8;
Servo servo_9;

void niutou1() {
  servo_2.write(30);
  delay(0);
  servo_3.write(120);
  delay(0);
  servo_4.write(120);
  delay(0);
  servo_5.write(30);
  delay(100);
  servo_2.write(60);
  delay(0);
  servo_3.write(150);
  delay(0);
  servo_4.write(150);
  delay(0);
  servo_5.write(60);
  delay(100);
}

void niutou() {
  servo_2.write(45);
  delay(50);
  servo_3.write(135);
  delay(50);
  servo_4.write(135);
  delay(50);
  servo_5.write(45);
  delay(50);
  servo_6.write(160);
  delay(0);
  servo_7.write(160);
  delay(0);
  servo_8.write(150);
  delay(0);
  servo_9.write(150);
  delay(50);
  servo_6.write(110);
  delay(0);
  servo_7.write(110);
  delay(0);
  for (int j = 1; j <= <font color="#000000">5</font>; j = j + (1)) {

网友A:
SERVO本来是受时间控制的,20ms中占高电平的时长驱动SERVO到相应角度,这个某占空比的脉冲一般是定时器作用下产生的PWM。另外不是一个脉冲SERVO就能旋转到位,一般考虑几个脉冲重复发送过去。不正确的delay估计会造成定时器溢出中断。

网友B:
因为都使用了定时器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都使用了定时器0

你错了,舵机库是用定时器1,延时函数用的是定时器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