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单个按键控制多个LED灯,不同状态 非中断

楼主(2020-01-13):
亲测有效,单个按键可以实现不同的状态,分别控制多个LED灯,或者其他又按键控制的外围电路

/*************************************************************************************

*
实验现象:下载程序后按下K1按键可以对D1小灯状态取反
接线说明: (具体接线图可见开发攻略对应实验的“实验现象”章节)
                   1,单片机-->LED&交通灯模块
                   P00-->D1    P01-->D2    P02 -->D3
                   2,单片机-->独立按键模块
                   P10-->K1
注意事项:

**************************************************************************************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1^0;         //定义P10口是k1
sbit led1=P0^0;         //定义P00口是led
sbit led2=P0^1;         //定义P00口是led
sbit led3=P0^2;         //定义P00口是led
sbit led4 =P0^3;
u8 KEY_STAE =0;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KEY_STAE++;
                        if(KEY_STAE>3)
                        KEY_STAE=0;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led1=1;
        led2=1;
        led3=1;
        KEY_STAE=0;
        while(1)
        {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switch(KEY_STAE)
                {
                 case 0:        led1=1;led2=1;led3=1;break;
                 case 1:        led1=0;led2=1;led3=1;break;
                 case 2:        led1=1;led2=0;led3=1;break;
                 case 3:        led1=1;led2=1;led3=0;break;
                }

        }
}

楼主:
这个可以实现任意一个i/o口都可以控制,而非把按键只能放到外部中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