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拷遥控器接收到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2020-01-13):
这是常见对拷遥控器电路图,
请问图中拷贝电路接收到的是什么信号?   315MHZ ASK射频信号还是............?

网友A(2020-05-23):
芯片型号

楼主(2020-01-14):
引用 网友B:
315或433频段的ASK信号,接受发射是一致的

不同频率照样可以拷贝呢! 比如用433的可以拷贝315的,  当然发射频率无法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对拷遥控器,发射和接收的必须是同类信号,否则完不成任务。

同类指什么?

网友B:
315或433频段的ASK信号,接受发射是一致的

网友C:
常见对拷遥控器,发射和接收的必须是同类信号,否则完不成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没错啊。发的是315或433频段的ASK信号,收的当然就是发的ASK信号,然后转为数字信号,再解码,再存 ...

既然收的是433或315的ASK信号 ,那为啥要仅仅贴在一起才能收到(拷贝)?

网友E:
这图这么模糊

网友D:
楼主说的没错啊。发的是315或433频段的ASK信号,收的当然就是发的ASK信号,然后转为数字信号,再解码,再存储下来。后面用存下来的也可以发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