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转换出来的值

楼主(2020-01-13):
请教一下大家,比如说ADC转换的是压力传感器的值,那么现在我在压力传感器上放上重物,转换出来的值可以作为重量值吗?还是说这个只是传感器的电压值的输出?

网友A:
这要看你的传感器有没有集成模块做数据转换了,如果传感器模块自带的信号调理的芯片了,只是输出的一个数字量,然后用的是某种通信方式读取,那显然就是直接读取不用转换,如果向你说的只是一个压力电压值AD采样,那很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电桥差分电压。一般传感器模块都是前者,很少有后者,除非传感器是自己做的。

网友B:
要看 压力传感器的类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传感器有没有集成模块做数据转换了,如果传感器模块自带的信号调理的芯片了,只是输出的一个数字 ...

我用的压力传感器是带变送器的,但是我读取出来的值跟实际的重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找个最小值和最大什较准之后就可以当重量了

网友D:
只有ADC的值

网友E:
ADC 转换管你是什么类型的,在ADC里只有数值没有单位

网友F:
ADC转换的是电压信号,所以要知道压力传感器压力与输出电压的关系,进而通过ADC数值反推得到实际压力值。

楼主(2020-10-28):
引用 网友F:
ADC转换的是电压信号,所以要知道压力传感器压力与输出电压的关系,进而通过ADC数值反推得到实际压力值。

嗯嗯,是这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压力传感器是带变送器的,但是我读取出来的值跟实际的重量是不一样的

一般商家会提供一个表或者换算公式,变送器输出值和相应的压力值对应,查表找到变送器输出值对应的压力值。

网友H:
ADC采集的模拟量,转换出来的是电压信号,具体这个电压和压力值的转换,得详细查一下你所用的压力传感器资料。

网友I:
你买的传感器有想对的说明手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买的传感器有想对的说明手册的。

嗯嗯,说明书上有的写的有,有的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