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lsp检测不到单片机

楼主:
一直检测不到单片机,试了很多方法,求大佬帮助谢谢。

网友A(2020-01-13):
画的电路图找不到TXD,接线上看看RXD、TXD都没接,怎么可能找到 ?

网友B:
9pin是RST,看上去是对的。但你也接成RXD了。换一下连线,10pin RXD,11pin TXD,焊好后用万用表测一下是否对。应该能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