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光电开关要怎么接

楼主:
如图,输入一个npn的光电开关信号,光电开关和板子共用一路12V电源 ,要怎么接

网友A(2020-01-13):
共用就是并接

网友B:
从PCB看出来控制信号公共端应该是地。所以信号输入端是低电平控制,控制四只光耦。画了个草图楼主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PCB看出来控制信号公共端应该是地。所以信号输入端是低电平控制,控制四只光耦。画了个草图楼主参考。。 ...

光电开关棕色线接电源正极,兰色线接负极,黑色线接控制输入端。

网友D:
你的是NPN的,棕正,蓝负,黑信号输入。
扩展一下:有的会有粉色选信号的线,你接+,他就是PNP,你接-,他就是NPN;
还有些4线的,黑是NPN,白是PNP。

网友E:
最好在网上找个PC817你就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从PCB看出来控制信号公共端应该是地。所以信号输入端是低电平控制,控制四只光耦。画了个草图楼主参考。。 ...

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