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节能灯镇流器

楼主:
晚饭后在小区外面散步突然发现路边躺着一个烂掉的节能灯,想到里面的镇流器有几十个电子元件可以利用,随手把它检起来带回了家。

不知道这个节能灯在外面经过了多少风吹日晒,拆开以后发现里面的电子元件居然没有生锈。

马上烧起电烙铁,一番折腾,拆下来了一堆有用的元件:

PCB板上1/4W的电阻由于太廉价,加之我的库存起码有各种电阻上万只,就不想费那个力再拆了。

经测量,在拆下来的元件中,除了右下角那只橙色的二极管断路以外,其它元件都是好的,变压器线圈从外观看不知道是烧毁短路了还是氧化了,但是铁芯及骨架还是可以利用的。
拆下来的元件清单:

网友A(2020-01-13):
废物利用,,点赞

网友B:
赞一个,我也经常捡这些垃圾回家当宝。DB3是没焊吧?很多元件是好东西。
经常在想元件是拆下来收藏,还是留在板上收藏? 我很多板上元件是不拆,要用时再去翻废板,大约知道耐压、可以猜到在哪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我也经常捡这些垃圾回家当宝。DB3是没焊吧?很多元件是好东西。
经常在想元件是拆下来收藏,还是 ...

谢谢回复,看得真仔细,DB3确实没有,还有几个元件也没有,看来还是有点偷工减料。
我大部分板子都拆,主要是能分门别类的保存,到时好找。

网友D:
以后我也不随便扔掉了,变废为宝。

网友E:
节能灯现在过时了,被LED灯取代了,这样的板子我也有不少,但觉得没什么太大的价值,以前还可以拆了元件修复一些坏的节能灯,现在没什么用了!

网友F:
今年过年刚倒完一堆这玩意(因为都用LED了),比你这个还新,想拆来用但平时又没有那个心思。

网友G:
废是宝 以后我也不随便扔掉了

网友H:
橙色的玻封二极管应该是DB3。电路板丝印出来了。

网友I(2021-10-14):
DB3是双向触发二级管,用万用表测是不导通的

网友J:
说干咱就干

网友K(2021-11-21):
这些废物,我以前拆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