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需要自己画封装,PCB设计中怎么知道元器件的封装长什么样子

楼主(2020-01-13):
(无正文)

网友A:
模块的封装一般卖家会给出,而且封装的设计是有规律可循的,自己画可以多参照已有的类似功能的封装。新手画也可以使用元器件向导

网友B:
找元件规格书,网上有的,具体输入型号

网友C:
封装不是猜的,是根据实物,有时手册也不靠谱,但一般大厂的东西,还是比较准确的,看手册也行,怕你看不够仔细或者遗漏。小厂的,尤其是用的少的那种,手册不一定准确,还是实物测量下最为靠谱

网友D:
你要什么元件就到某宝上搜,让供应商提供一下尺寸给你

网友E:
根据数据手册自己画封装,可以等比例打印出封装图,然后跟实物对比看自己画的对不对

网友F:
看数据手册,上面有标准的元件尺寸,按照那个尺寸画。

网友G:
你上网搜索一下型号封装,大部分都是固定型号的,在PCB中选中即可

网友H:
網上查規格書型號及DATASHEET,上面就會有封裝
照著畫就行

网友I:
买把尺子亲自量就好了

网友J: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到某宝上搜,麻烦让供应商提供一下尺寸给你,一般都会的

网友K:
搜:“各种元器件封装名称与图形详解”(概念性的没有具体尺寸)

网友L:
按元器件厂家提供的规格书里面的尺寸是最靠谱的

网友M:
可以通过查询对应型号的satasheet数据手册,里边会有详细的封装说明,如果找不到,可以咨询卖家提供

网友N:
看规格书,然后适当增大,便于样品 的焊接。

网友O:
根据元件规格书查询具体用元器件封装的尺寸

网友P:
首先器件的资料上一般有模型,照着模型画就额可以了,就饿算没模型厂家也回个封装型号的,比如SOT23之类的,网上搜就行了

网友Q:
去立创EDA直接找元件然后导出

网友R:
3D的比较麻烦,2D的一般需要严格按照图纸来。因为如果不按尺寸来,本身有误差,有时候PCB厂家也有一点点的误差,叠加起来就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