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6仿真不了是什么原因,求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0-01-13):
在电脑上安装好Proteus8.6后,从网上找来的现有项目,点击仿真后,告诉仿真错误,无法进行仿真,问问各位大佬是否知道原因

网友A:
这是单片机没有导入运行文件的意思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程序本身有错误,所以无法进行仿真

网友C:
就是生成的hex文件没有打开 也就是单片机没有导入进去

楼主:
但是我双击at89c51,弹出来的界面显示加载有he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程序本身有错误,所以无法进行仿真

程序都是别人做好的,不知道为什么仿真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生成的hex文件没有打开 也就是单片机没有导入进去

没有用啊,我找到hexx文件后,加载,还是仿真不了‘

网友D:
解决proteus仿真时出现的错误 Cannot open

出现这个问题是TEMP路径中是中文的用户名

两个办法,改成英文用户名或更改windows环境变量中的临时文件路径设置

这是改变用户名为Admin的运行提示,你可以起拼音名字只要是英文
Loaded netlist '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LISA3513.SDF' for design 'STM32 Clock on FreeRTOS'

或把%SystemRoot% 改成你指定的目录,但这个目录一定要存在,且需要有访问权限

这个问题在西门子软件上特别明显,汉字目录名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以至于安装程序放到汉字目录下都安装完不成

去参照https://blog.csdn.net/qq_40563761/article/details/89787904

网友E:
帅哥,没有放进去程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proteus仿真时出现的错误 Cannot open

出现这个问题是TEMP路径中是中文的用户名

谢谢大佬指点,先去更改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proteus仿真时出现的错误 Cannot open

出现这个问题是TEMP路径中是中文的用户名

解决了解决了,感谢大佬,感谢链接用户名更改没变化,需采取第二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