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STM32F103C8t6的32kHz晶振起振还是不起振?

楼主(2020-01-13):
如何判断STM32F103C8t6的32kHz晶振起振还是不起振?按照常见的最小系统搭建了电路,16mhz晶振+32khz晶振,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但如何判断32khz晶振是否起振呢?通电就起振?还是需要程序控制?通电后示波器无法检测32khz起振了

网友A:
烧录的时候不带晶振看能不能烧进去 如果选择外部晶振 能烧录进去就是起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录的时候不带晶振看能不能烧进去 如果选择外部晶振 能烧录进去就是起振了

你理解错了,他说是32.768k的,主晶振能从程序仿真里看到是否是外部时钟有效了,这个时钟的,你程序点个灯看看多直接,跑个s的点灯。示波器一定可以看到晶振的波形,有波形了,意味着,芯片内部也工作起来了 ,

网友C:
单片机上电默认使用内部RC振荡器做时钟,需要写程序才能切换到外部晶振,判断有没有切换成功,可以读取时钟状态寄存器

网友D:
程序里能做检测,硬件也可以拿示波器测量,测量接RTC晶振的2个脚,其中一个脚是IC内部振荡器的输出端,测量这个脚不会导致停振。

网友E:
起不起振还是要看你是否用了外部晶振,如果用了程序烧进去能工作就是起振了。或者可以使用示波器进行观测,

网友F:
搭车问 能否通过万用表之类的外部工具测量外部晶振是否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