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做秒表程序求助

楼主(2020-01-14):
在网上找的51秒表程序,下载在普中科技的开发板上  按键没反应 ,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或者帮忙给写个程序最好不过了,谢谢  51单片机 6位秒表计时 “分、秒、毫秒”精度越高越好或者“秒、毫秒”的也可以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IN0 P0  //数码管段选端

#define PIN1 P1  //数码管位选端

#define PIN3 P3  //十分位数码管的段码端

sbit start=P3^2;  //启动/暂停按钮

sbit reset=P3^3;  //复位按钮

uint cnt=0;   //1s的次数的计数值

uint num=0;     //进入中断次数的计数值(一次50ms)

uint num1=0;        //0.1s的次数的计数值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

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不带小数点的共阴极数码管段码0-9

uchar code table1[]={0xbf,0x86,

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带小数点的共阴极数码管段码0-9

char code table2[]={0xc0,0xf9,0xa4,

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不带小数点的共阳极数码管段码0-9

void Display(uint w,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声明显示函数

void InitTimer0();  //声明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  //声明延时函数

void main()

{

uint ms100=0;   //秒的十分位

uint s,s1,min,min1,minu=0;

//依次是秒的个位,秒的十位,分的个位,分的十位

Init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进入死循环

{

if(start==0)   //检测启动/暂停键是否按下

Delayms(20); //延时消抖

{

if(start==0)  //消抖之后再次检测

{

TR0=!TR0;       //定时器的控制位取反

while(!start);  //等待按键释放

}

}

if(reset==0)  //检测复位键是否按下

{

Delayms(20);    //延时消抖

if(reset==0)    //消抖之后再次检测

{

num=0;

num1=0;     //进入中断次数值清0

ms100=0;    //十分位的计数值清0

cnt=0;      //秒的计数值清0

minu=0;     //分的计数值清0

while(!reset);       //等待按键释放

}

}

if(num1>=2)      //检测是否达到0.1s,(两个50ms)

{

num1=0;         //进入中断次数值清零

ms100++;        //秒的十分位的计数值加1

if(ms100>=10)  //若秒的十分位计数值达到10

{

ms100=0;  //清零秒的十分位的计数值

num1=0;  //进入中断次数值置0

}

}

if(num>=20)  //判断计时时间是否达到1s(20个50ms)

{

num=0;     //进入中断次数值置0

cnt++;       //秒的计数值加1

if(cnt>=60) //判断是否达到60s

{

cnt=0;      //若达到60s,将秒的计数值置零

minu++;         //分的计数值加1

if(minu>=60)  //判断是否达到60分钟,一般秒表是用不到60分的,这是为了程序的严谨性

{

TR0=!TR0;           //达到60分钟则关闭定时器并清零所有的计数值

num1=0;

num=0;

ms100=0;

cnt=0;

minu=0;

}

}

}

s=cnt%10;   //从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秒的个位

s1=cnt/10;  //从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秒的十位

min=minu%10;    //从分的计数值里面分离分的个位

min1=minu/10;   //从分的计数值里面分离分的十位

Display(ms100,s,s1,min,min1);  //显示这5个数

}

}

void InitTimer0()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

TH0=(65536-45872)/256;  //装初值(定时50ms),晶振11.0592MHz

TL0=(65536-45872)%256;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中断

TR0=0;  //先不要启动定时器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TH0=(65536-45872)/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num++;      //让进入中断次数值加1,用于判断是否达到1s

num1++;     //让进入中断次数值加1,用于判断是否达到0.1s

}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xms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int w,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定义显示函数

{

PIN3=table2[w];     //秒的十分位的段选

Delayms(5);

PIN0=table[a]; //秒的个位的段选

PIN1=0x7f;       //秒的个位的位选

Delayms(5);

PIN0=table[b];  //秒的十位的段选

PIN1=0xbf;          //秒的十位的位选

Delayms(5);

PIN0=table1[c];  //分的个位的段选(带小数点)

PIN1=0xdf;           //分的个位的位选

Delayms(5);

PIN0=table[d];      //分的十位的段选

PIN1=0xef;              //分的十位的位选

Delayms(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