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从实际的PCB板逆推到PCB设计图?

楼主(2020-01-14):
我现在手中有一个汽车BMS的通讯板,大概有三个网线插口、一个CAN总线插口、一个12针的插口的样子,我需要用PADS画出它的PCB设计图,请问该怎么做?
没有电路原理图,几乎没有元件封装库......只有实际的板子

网友A:
你这工序叫抄板吧,把元器件都拆了,用万用表点每个焊盘的连接确定原理图,嫌麻烦可以直接找抄板的

网友B:
你的问题总结成两个字“抄板”
在深圳华强北有一群专门干这个的,以你问的问题来推测,你目前是做不了这个事了
画板都是要好几年的经验,画板有一定有水平了才有能力抄板,当然,单层板不算
而你这个,双层板的话2万块钱以下,应该行
你要是4层或者以上,更不好说了

网友C:
一般单/双面板抄板没有什么难度,工具顺手可以无损抄板。多层板想无损抄板几乎做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总结成两个字“抄板”
在深圳华强北有一群专门干这个的,以你问的问题来推测,你目前是做不了这个 ...

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不好的,早就有人想过了,别人设计的电路你直接就给抄了,很多大公司为了防止这种情况都把芯片上的印丝给擦掉,就是防止抄板的,建议最好还是找原厂家,搞得不好是xx的。

网友E:
双面板抄板,顶多500,同时可将原理图整出来,某宝上多的是

网友F:
只要你的能力足够,并且知道需要什么功能,何必抄板?自己重新设计岂不更好?
器件可以随便选,今后升级也不会存在问题.

网友G:
我可以帮你们抄板,限定单面和双面,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特殊要求,出BOM 原理图也可以。论坛短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