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转换出来的值如何计算出相应的物理参数?

楼主(2020-01-14):
读取到的ADC的值如何计算出相应的物理参数呢? 比如说我ADC读出的是压力传感器的电压值,怎么讲它变成实际的压力呢?

网友A:
采样值,作量化处理。如采样是10位,最大值是1024bit,再作相应量化处理,是最大电压10.24V,把采样值1024除去100就是实际10.24了,其它量化作相似转换。

网友B:
AD采样得到的值一般是传感器转换后的模拟量的值,该模拟量一般和物理量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因此AD采样值可以表示模拟量自然也就和物理参数成线性关系了,该线性关系一般在传感器的规格书中能找到

网友C:
有一个对应的关系。程序设计者设计的。

其实我也没看明白你的意图?你若只是用数字显示模拟量,AD转换后显示数值通过一定的倍数、修正参数就是压力。如果你想再通过电脑的输出控制压力(或者把数字量再变回模拟量)那就是另外一种控制电路,或者DA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对应的关系。程序设计者设计的。

其实我也没看明白你的意图?你若只是用数字显示模拟量,AD转换后 ...

嗯,我的意思是这个ADC转换出来的值就是压力值吗?可以直接使用吗?还是说转换出来的只是电压值,还需要进一步的计算的出压力值

网友D:
ADC转换出来的值,是相对于基准的数值;比如STM32的ADC,3.3V电源,ADC转换出来的值是1000,代表的是:3.3/4096*1000=0.8056640625V。

网友E:
找出
ADC数字量  匹配的一个  电压量
然后去计算比例  比如1024————3.3V
数字量的1 对应 3.3V/1024

网友F:
用初中数学画个图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初中数学画个图好理解

您说的这个是分辨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转换出来的值,是相对于基准的数值;比如STM32的ADC,3.3V电源,ADC转换出来的值是1000,代表的是:3.3/ ...

是怎么知道ADC转换出来的值是10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转换出来的值,是相对于基准的数值;比如STM32的ADC,3.3V电源,ADC转换出来的值是1000,代表的是:3.3/ ...

你说的这个ADC的电源,是它的基准电压吧

网友G:
ADC对应的是电压值,单片机内部是用不同频率值来记录,比如你测某一物理量得1024分频(多数情况下要分频,因为单片机频率得很高),电压量是3.3V,那3.3V就等于发分频后的最高值,按此等式,只要单片机测得了不同频率,就可得到不同的电压值。诸如此类的案例,也不过是在这里面有一些演变

网友H:
首先要清楚压力传感器的压力与输出电压的表达关系,其次要知道ADC的分辨率,如果你用的是STM32的ADC,12位的,那么对应输入电压是3.3V电压时ADC的值就是4096,这个对应关系是线性的,因此通过ADC转换值可以得到输入电压值,进而可以转化为电压值,但是这里要注意你的压力传感器的输出是不是和电源电压有关,如果有关的话可能要做个校验。

楼主(2020-10-28):
引用 网友H:
首先要清楚压力传感器的压力与输出电压的表达关系,其次要知道ADC的分辨率,如果你用的是STM32的ADC,12位 ...

好的,我这边也确定一下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