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太大自动写入EEPROM了,不换芯片怎么继续使用?

楼主(2020-01-14):
用的是STC89C52,程序太大自动写入了EEPROM,请问怎么才能正常使用??我这里会自动重启

楼主:
这样是已经完全超出了所有储存器的空间了吗??

网友A:
断电,重启清掉,再写入FLASH中。

网友B:
代码长度2000H也就是8K多一点,把代码精简一下应该能用。实在不行换STC89C53RC,程序空间13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长度2000H也就是8K多一点,把代码精简一下应该能用。实在不行换STC89C53RC,程序空间13K。

后面还有程序要写,现在换STC15F2K60S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启清掉,再写入FLASH中。

不行的,是程序太大了

网友C:
这个程序写芯片,如果程序生成的文件超过芯片的容量,会自动去掉多超出的部分并提示,不保证会有啥结果的。要想能正常使用,或精减程序或压缩程序或换容量更大的芯片。

网友D:
我就在想一个怎样的基于8051毕业设计能达到8K的长度,而且还是没有写完的,有点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写芯片,如果程序生成的文件超过芯片的容量,会自动去掉多超出的部分并提示,不保证会有啥结果的。 ...

OK,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