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对照这个光耦+三极管电路图焊个实物来玩 不知道电阻阻值该怎么选

楼主:
但是不知道电阻阻值该怎么选取,有教下方法的吗

网友A(2020-01-14):
500,4.7K,4.7K

网友B:
要根据具体型号的元器件、输出的阻抗要求来确定。

网友C:
你最起码要知道光藕的型号,下个电子档,按里面的特性来确定电阻值

网友D:
一般光耦中发光二极管的电压是1.1-1.2V 电流在5-10ma,因此R1在380-750欧姆之间均可,R2与T1的输入电阻匹配一般在2-4.7k之间,R3在1-3.3k之间均可

网友E:
光藕很少用到T1和R3。 请问你需要驱动多大负载?

网友F:
R1取1k,R2取3k,R3取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