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还能这么玩

楼主(2020-01-14):
#include <reg51.h>

sbit ? speaker = P3^7;
unsigned char timer0h, timer0l, time;
//--------------------------------------
//单片机晶振采用11.0592MHz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高八位 ? ? 本软件共保存了四个八度的28个频率数据
code unsigned char FREQH[] = {
? ? 0xF2, 0xF3, 0xF5, 0xF5, 0xF6, 0xF7, 0xF8, ? ?//低音1234567
? ? 0xF9, 0xF9, 0xFA, 0xFA, 0xFB, 0xFB, 0xFC, 0xFC,//1,2,3,4,5,6,7,i
? ? 0xFC, 0xFD, 0xFD, 0xFD, 0xFD, 0xFE, ? ? ? ? ? ?//高音 234567
? ?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F}; ? //超高音 1234567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低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L[] = {
? ? 0x42, 0xC1, 0x17, 0xB6, 0xD0, 0xD1, 0xB6, ? ?//低音1234567
? ? 0x21, 0xE1, 0x8C, 0xD8, 0x68, 0xE9, 0x5B, 0x8F, //1,2,3,4,5,6,7,i
? ? 0xEE, 0x44, 0x6B, 0xB4, 0xF4, 0x2D, ? ? ? ? ? ? //高音 234567
? ? 0x47, 0x77, 0xA2, 0xB6, 0xDA, 0xFA, 0x16}; ? //超高音 1234567
//--------------------------------------
//世上只有妈妈好数据表 ? ? ? ? ? 要想演奏不同的乐曲, 只需要修改这个数据表
code unsigned char sszymmh[] = {
6, 2, 3, ?5, 2, 1, ?3, 2, 2, ?5, 2, 2, ?1, 3, 2, ?6, 2, 1, ?5, 2, 1,?
//一个音符有三个数字。前为第几个音、中为第几个八度、后为时长(以半拍为单位)。
//6, 2, 3 分别代表:6, 中音, 3个半拍;
//5, 2, 1 分别代表:5, 中音, 1个半拍;
//3, 2, 2 分别代表:3, 中音, 2个半拍;
//5, 2, 2 分别代表:5, 中音, 2个半拍;
//1, 3, 2 分别代表:1, 高音, 2个半拍;
//
6, 2, 4, 3, 2, 2, 5, 2, 1, 6, 2, 1, 5, 2, 2, 3, 2, 2, 1, 2, 1,
6, 1, 1, 5, 2, 1, 3, 2, 1, 2, 2, 4, 2, 2, 3, 3, 2, 1, 5, 2, 2,
5, 2, 1, 6, 2, 1, 3, 2, 2, 2, 2, 2, 1, 2, 4, 5, 2, 3, 3, 2, 1,
2, 2, 1, 1, 2, 1, 6, 1, 1, 1, 2, 1, 5, 1, 6, 0, 0, 0};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 ? ? //T0中断程序,控制发音的音调
{
? ? TR0 = 0; ? ? ? ? ? ? ? ? ? ? //先关闭T0
? ? speaker = !speaker; ? ? ? ? ?//输出方波, 发音
? ? TH0 = timer0h; ? ? ? ? ? ? ? //下次的中断时间, 这个时间, 控制音调高低
? ? TL0 = timer0l;
? ? TR0 = 1; ? ? ? ? ? ? ? ? ? ? //启动T0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 //延时程序,控制发音的时间长度
{
? ? unsigned char t1;
? ? unsigned long t2;
? ? for(t1 = 0; t1 < t; t1++) ? ?//双重循环, 共延时t个半拍
? ? ? for(t2 = 0; t2 < 8000; t2++); //延时期间, 可进入T0中断去发音
? ? TR0 = 0; ? ? ? ? ? ? ? ? ? ? ? ?//关闭T0, 停止发音
}
//--------------------------------------
void song() ? ? ? ? ? ? ? ? ? ? ?//演奏一个音符
{
? ? TH0 = timer0h; ? ? ? ? ? ? ? //控制音调
? ? TL0 = timer0l;
? ? TR0 = 1; ? ? ? ? ? ? ? ? ? ? //启动T0, 由T0输出方波去发音
? ? delay(time); ? ? ? ? ? ? ? ? //控制时间长度
}
//--------------------------------------
void main(void)
{
? ? unsigned char k, i;
? ? TMOD = 1; ? ? ? ? ? ? ? ? ? ?//置T0定时工作方式1
? ? ET0 = 1; ? ? ? ? ? ? ? ? ? ? //开T0中断
? ? EA = 1; ? ? ? ? ? ? ? ? ? ? ?//开CPU中断
? ? while(1) {
? ? ? i = 0;
? ? ? time = 1;?
? ? ? while(time) {
? ? ? ? k = sszymmh[i] + 7 * sszymmh[i + 1] - 1;
? ? ? ? ? ? ? ? ? ? ? //第i个是音符, 第i+1个是第几个八度
? ? ? ? timer0h = FREQH[k]; ? ? ?//从数据表中读出频率数值
? ? ? ? timer0l = FREQL[k]; ? ? ?//实际上, 是定时的时间长度
? ? ? ? time = sszymmh[i + 2]; ? //读出时间长度数值
? ? ? ? i += 3;
? ? ? ? song(); ? ? ? ? ? ? ? ? ?//发出一个音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