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wifi和zigbee共存问题

楼主(2020-01-14):
各位大佬,为什么有mcu加上wifi加上蓝牙的soc,有mcu加zigbee的soc,却没有mcu加上wifi和zigbee的soc?这样不就实现wifi和zigbee互补了吗,我现在考虑只用cc2530加wifi前端直连互联网,不知可行性如何?

网友A:
CC2652R 器件是一款多协议无线 2.4GHz MCU,面向 Thread、 Zigbee®、低功耗 Bluetooth® 5、IEEE 802.15.4g、支持 IPv6 的智能对象 (6LoWPAN)、 Wi-SUN®以及专有系统,包括 TI 15.4-Stack。用CC2530加wifi模块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