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焊接,测试板子时发现一个问题,希望有大佬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2020-01-14):
在测试板子的时候,我发现20欧的电阻,我直接用万用表通断档测,发现电阻是导通的。我换到电阻档,测得20欧。按照同样的方法。我测试了一个10K的电阻,电阻又不导通。难道电阻阻值太低了,电阻是通的么?

网友A:
通断档是大概测个通断。不代表阻值。有些万用表通断档三十欧姆以下蜂鸣器都会响。

网友B:
你的万用表测量档位不对

网友C:
这个和万用表有关,万用表通断档一般80欧以下就算导通。

网友D:
万用表的通断测量:只是通过测量某一个电阻值的大概范围来判断;如<50欧既是通,>50欧既是断.

网友E:
数字万用表测试通断的蜂鸣器,在30欧姆以下可以鸣响

网友F:
取决于万用表判断通断的标准,一般30欧以下电阻都认为是通。

网友G:
对的,对于万用表“ 通断  ”小电阻可以,大电阻就直接测阻值。

网友H:
20欧的电阻,阻值力度小,电阻上了100欧的阻值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100欧以下,我们一般用在对灯限流。

网友I:
一般万用表通断档测试30欧姆以下的电阻蜂鸣器会响

网友J:
一般情况下 电阻小于30欧,万用表的通断档都表示是通的。

网友K:
万用表通断档一般几十欧以下就算导通

网友L:
用万用表的通断档测的电阻小于100欧,蜂鸣器都会响。
10K的电阻用电阻档测。

网友M:
断电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