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16点键盘电子密码锁设计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2.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num,flag,r;
/******************************/
//显示字符串定义
uchar code table1[]="You are welcome";
uchar code table3[]="******";
uchar code table4[]="code is wrong!";
uchar code table5[]="you are right!";
uchar code table6[]="the second time!";
uchar code table7[]="the last time!";
uchar code table8[]="Input new password:";
uchar code table9[]="Modify right!!!";
uchar code table10[]="password:";
uchar code table12[]="    calling....";
uchar code table13[]="      ";
uchar code table14[]="Input again:";
uchar code table15[]="Modify error!!!";
/******************************/
uchar  init_password[6]={1,2,3,4,5,6};//定义原始密码存放的数组
uchar  password[6]={0};//定义输入密码存放的数组
/******************************/
//1602位定义
sbit lcdrs=P2^0;// 数据/指令
sbit lcdrw=P2^1;// 读/写
sbit lcden=P2^2;// 使能端
/******************************/
sbit beep=P3^7;
/******************************/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1);
void keyscan();
void mima();
void mima1();
void delete();
/******************************/
//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
{
        lcden=0;//使能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0e);//显示开关设置(显示有效、光标显示有效、光标闪烁无效)?
        write_com(0x06);//光标移动设置(读或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光标加一,写一个字符串后,整屏显示不移动)
        write_com(0x01);//显示清屏
        write_com(0x80);//读忙

}
/******************************/
//向1602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指令
        lcdrw=0;//写
        P0=com;//将指令代码送到P0口,通过数据线给1602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下降沿使能
}
/******************************/
//向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1)
{
        lcdrs=1;//数据
        lcdrw=0;//写
        P0=dat1;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下降沿使能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按键扫描子程序
void keyscan()
{
                        P1=0x7f;
                        temp=P1;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1;//按键消抖
                                        switch(temp)
                                                {
                                                        case 0x7e:num=0;flag=1;//按键0被按下,且0为有效的按键
                                                                break;
                                                        case 0x7d:num=1;flag=1;//按键1被按下,且1为有效的按键
                                                                break;
                                                        case 0x7b:num=2;flag=1;//按键2被按下,且2为有效的按键
                                                                break;
                                                        case 0x77:num=3;flag=1;//按键3被按下,且3为有效的按键
                                                                break;
                                                }
                                        while(temp!=0x0f)
                                                {
                                                        temp=P1;
                                                        temp=temp&0x0f;
                                                }
                                        }
                                }

                        P1=0xbf;
                        temp=P1;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1;//消抖
                                        switch(temp)
                                                {
                                                        case 0xbe:num=4;flag=1;//按键4被按下,且4为有效的按键
                                                                break;
                                                        case 0xbd:num=5;flag=1;//按键5被按下,且5为有效的按键
                                                                break;
                                                        case 0xbb:num=6;flag=1;//按键6被按下,且6为有效的按键
                                                                break;
                                                        case 0xb7:num=7;flag=1;//按键7被按下,且7为有效的按键
                                                                break;
                                                }
                                        while(temp!=0x0f)
                                                {
                                                        temp=P1;
                                                        temp=temp&0x0f;
                                                }
                                        }
                                }

                        P1=0xdf;
                        temp=P1;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de:num=8;flag=1;//按键8被按下,且8为有效的按键
                                                                break;
                                                        case 0xdd:num=9;flag=1;//按键9被按下,且9为有效的按键
                                                                break;
                                                        case 0xdb:num=10;//按键10被按下,且该键无效
                                                                break;
                                                        case 0xd7:num=11;//按键11被按下,且该键无效
                                                                break;
                                                }
                                        while(temp!=0x0f)
                                                {
                                                        temp=P1;
                                                        temp=temp&0x0f;
                                                }
                                        }
                                }
                        P1=0xef;
                        temp=P1;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delay(5);
                                        temp=P1;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2;//按键12被按下,且该键无效
                                                                break;
                                                        case 0xed:num=13;flag=1;//按键13,即修改密码键被按下,且13为有效的按键
                                                                break;
                                                        case 0xeb:num=14;flag=1;//按键14,即退格键被按下,且14为有效的按键
                                                                break;
                                                        case 0xe7:num=15;flag=1;//按键15,即输入密码键被按下,且15为有效的按键
                                                                break;
                                                }
                                        while(temp!=0x0f)
                                                {
                                                        temp=P1;
                                                        temp=temp&0x0f;
                                                }
                                        }
                                }

}
/******************************/
void main()
{
    uchar m=0,w=0;
        init();//1602初始化
        for(r=0;r<15;r++)
        {
          delay(5);
          write_data(table1[r]);
        }//显示欢迎界面

write_com(0x0c);//显示,关光标
        do
        {
                keyscan();
        }
        while(num!=15);//在输入密码键按下之前一直进行键盘扫描
mima();//子程序调用
  while((password[m]==init_password[m])&m<6)
{
        m++;
}
if(m>=6)
{

        mima1();//子程序调用
}
else
        {
                m=0;
                write_com(0x80+0x40);//显示从第二行开始
                for(r=0;r<14;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4[r]);
                        }//显示密码错误
            delay(2000);//延时
                init();//1602初始化
                for(r=0;r<16;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6[r]);
                        }//显示第二次输入
                delay(2000);
             mima();
                while((password[m]==init_password[m])&m<6 )
                        {
                        m++;
                        }
                if(m>=6)
                        {
                                mima1();
                        }
                else

                        {
                                m=0;
                                write_com(0x80+0x40);
                                for(r=0;r<14;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4[r]);
                                }//显示密码错误
                               delay(2000);
                                   init();//1602初始化
                               for(r=0;r<14;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7[r]);
                                }//最后一次机会
                                delay(2000);
                                mima();

                                while((password[m]==init_password[m])&m<6)
                                        {
                                        m++;
                                        }
                                        if(m>=6)
                                                {

                                                mima1();
                                                }
                                        else
                                        {
                                                init();
                                                write_com(0x80+0x40);
                                                for(r=0;r<14;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12[r]);
                                                }//显示报警
                                        write_com(0x0c);
                                                  while(1)
                                                           {
                                                        delay(1);
                                                        beep=~beep;
                                                         }//喇叭发出警报音
                                        }

                        }

                }

}

void mima()
{
                uchar w=0;
                init();
                for(r=0;r<9;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10[r]);
                        }//显示请输入密码
        do
          {
            flag=0;
            keyscan();
                write_com(0x80+9+w);//接着password:后第w位处显示
                if(flag==1&&num<=9)//输入的是0—9的情况下
                 {
                          password[w]=num;//将输入的数存入数组的相应位
                          write_data(table3[w]);//1602显示*
                          w++;//位数加一
                        if(w==6)
                    write_com(0x0c);//六位都输入后,显示从屏幕左方开始
                 }
                if(flag==1&&num==14)//如果退格键被按下
                        {
                                w--;//位数减一
                                if(w==255)
                                        w=w+1;//如果位数变成-1,即255,则加一,变成0
                                write_com(0x80+9+w);//从字符串后第w位处开始显示
                                write_data(table13[w+1]);//显示*
                                if(flag==1&&num<=9)
                                 {
                                  password[w]=num;
                                  write_data(table3[w]);
                                }
                         }
    }        while(w<=5);

}

void mima1()
{

        uchar f=0,n=0,d=0;
                write_com(0x80+0x40); //从第二行开始显示
                        for(r=0;r<14;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5[r]);//显示密码正确
                        }
                        delay(2000);
                                        do
                                        {
                                                num=16;
                                                keyscan();
                                        }while(num!=13);//在改密码键按下前一直扫描键盘
                                                        if(flag==1&&num==13)
                                                        {
                                                                init();//显示初始化
                                                                for(r=0;r<15;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8[r]);//显示输入新密码
                                                                }
                                                                write_com(0x0c);//显示,关光标
                                                                write_com(0x80+0x40+n);//从第二行开始显示
                                                                write_com(0x0e);//显示开关初始化
                                                        }
                                        do{
                                                num=16;
                                                keyscan();
                                                write_com(0x80+0x40+n);
                                                if(flag==1&&num<=9)
                                                         {
                                init_password[n]=num;//将输入值存入新的密码数组的相应位
                                                          write_data(table3[n]);//显示*
                                                          n++;
                                                                if(n==6)
                                                            write_com(0x0c);
                                                         }
                                                        if(flag==1&&num==14)
                                                                        {
                                                                                n--;//如果退格键按下,左移一位
                                                                                if(n==255)
                                                                                n=n+1;//如果n减为负值则从0开始
                                                                                write_com(0x80+0x40+n);//从相应位置开始显示
                                                                                write_data(table13[n]);//显示空字符
                                                                                if(flag==1&&num<=9)
                                                                                         {
                                                                                          password[n]=num;
                                                                                          write_data(table3[n]);
                                                                                        }
                                                                         }
                                        }
                                                while(n<=5);

                                                init();
                                        for(r=0;r<12;r++)
                                        {
                                        delay(20);
                                        write_data(table14[r]);
                                        }//显示重新输入
                                        do
                                          {
                                                    flag=0;
                                            keysc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