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组成发射接收?

楼主(2020-01-14):
利用51单片机当主控,做一个发射装置,一个接收装置,距离大概15M,怎么办最好啊大神门。

网友A:
可以用nrf24l01

网友B:
使用无线模块,433M或者2.4g

网友C:
15m蓝牙不知道行不行,如果距离够的话,蓝牙肯定是最简单的了,只要你会用串口,知道AT指令就行,配置主从机就可以用了,距离不够的话那就只能用nrf24l01了,这个模块距离应该是够的,网上找下配置方法,看看他是怎么用的,对着配置就行了。

网友D: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的,是用无线遥控控制呢,还是数据传输。

网友E:
你好!
你准备采用什么方式发射和接收呢?
1、采用红外二极管发射、接收
2、采用2.4G无线模块发射、接收
3、采用Zigbee无线模块发射、接收
4、采用WIFI无线模块发射、接收

这里有几个实例你参考看看

https://blog.csdn.net/cjjcjj1/article/details/102855485

https://blog.csdn.net/cjjcjj1/article/details/102920662

https://blog.csdn.net/cjjcjj1/article/details/102939330

https://blog.csdn.net/cjjcjj1/article/details/102938370

楼主:
nrf24L01好像不能精准距离,只有大概范围

网友F:
nrf24L01只要不是穿墙,15M是肯定可以的了

网友G:
我用过蓝牙 HC-05,标准10M,实测无遮挡20M。

网友H:
SYN117和SYN480R 可以组成433M,315M,不用写什么程序,你只需要自己写编码和解码程序就行。

网友I:
可以用WIFI

网友I:
或者用Lora

网友J:
可以用WIFI,简单些

网友K:
基于15米的距离,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设计, 像
WIFI
Class 1 Bluetooth
RF 433MHz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