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电压测试+LCD12864显示

楼主(2020-01-15):
最近使用15做电压测试,顺便使用下12864显示,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sbit CS=P0^4;     //片选信号   4RS(CS)H/L并行的指令/数据选择信号;串行的片选信号
    sbit SID=P0^3;  //数据信号      5R/W(SID)H/L并行的读写选择信号;串行的数据口
    sbit SCLK=P0^2;  //时钟信号     6E(CLK)H/L并行的使能信号;串行的同步时钟
//    sbit RST=P0^1;  //复位信号        17/RETH/L复位低电平有效 //**可以直接接到VCC,模块自带上电复位电路
    sbit CH_PSB = P0^0;  //并行、串行选择信号   15PSBH/L并/串行接口选择:H-并行;L-串行
                         //L:串行数据选择,H-并行速度快占用I/O多,因为需要8位数据连接;L-串行接线较少,但是速度要慢

    sbit stop = P3^2;
    //宏定义ADC的操作命令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宏定义ADC参考电压mV
    #define VCC_V  5010
    ////定义变量
    ulint ADC_RESH;                                            //ADC变量
    uint count;                                                //中间变量
    float Vin;
    uchar dis_buf[5];
    //delayms_1ms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x,y;
        for(x=0; x<time;  x++)
            for(y=0; y<112; y++);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1;                   //设置P1.0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ms(2);                       //ADC上电并延时
    }
    /*----------------------------
    读取ADC结果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
        uint ADC_H,ADC_L,ADCReuslt;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除完成标志
        ADC_H = ADC_RES;                //取出高8位
        ADC_L = ADC_RESL;               //取出低8位
        ADC_L = ADC_L & 0x03;            //清除无用位,获取低两位
        ADC_H = ADC_H<<2;          // 高位左移两位
        ADCReuslt = ADC_H | ADC_L;              // 高低字节拼接成一个10位数。
        return ADCReuslt;                 //返回10位ADC结果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为 100us * t。这是通过软件延时,有一定误差。
    * 输入 : t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t;  i++)
        for(j=0; j<10; j++);
    }

    /********************************************************************
    * 名称 : sendbyte()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数据
    * 输入 : zdata
    * 输出 : 无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CLK = 0;
      SCLK = 1;
    }
    }
    /********************************************************************
    * 名称 : write_com()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S = 1;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write_data()
    * 功能 : 写串口数据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S = 1;
    sendbyte(0xfa);
    sendbyte(Dispdata & 0xf0);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lcdinit()
    * 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lcdinit()
    {
//    RST = 0;
    delay(100);
//    RST = 1;
    delay(20000);
    write_com(0x30);            //开显示,光标设置,8位数据
    delay(50);
    write_com(0x0c);            //显示开,无游标,不反白0c
    delay(50);
    }
    /********************************************************************
    * 名称 : hzkdis()
    * 功能 : 显示字符串
    * 输入 : *s
    * 输出 : 无
    ***********************************************************************/
    void hzkdis(unsigned char code *s)
    {
    while(*s > 0)
        {
      write_data(*s);
      s++;
      delay(50);
        }
    }
    /********************************************************************
    * 名称 : Test()
    * 功能 : 显示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est()
    {
     delayms(1000);

     P1M0 = 0x00;                                                        //P1.0高阻
     P1M1 = 0x01;                                                        //P1.0高阻    0000 0001
     P_SW1= 0x40;                                                        //P3.6/P3.7串口1 RXD/TXD                                                             //初始化串口
    InitADC();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80);
    hzkdis("团战可以输---");
    write_com(0x90);
    hzkdis("提莫必须死---");
    write_com(0x88);
    hzkdis("Voltage Display");
    write_com(0x98);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CH_PSB = 0;                //L:串行数据选择,H-并行速度快占用I/O多,因为需要8位数据连接;L-串行接线较少,但是速度要慢
    delay(1);
    lcdinit();
    delay(10);
    while(1)
    {

          while (1)
        {
            Test();
            ADC_RESH=GetADCResult(0);
            count=(VCC_V*ADC_RESH/1024+5);///10;    //四舍五入+5,1023/1024
            dis_buf[0] = count/1000%10+'0';            //+30
            dis_buf[1] = 0x2e;                        //.
            dis_buf[2] = count/100%10+'0';

            dis_buf[3] = count/10%10+'0';
            dis_buf[4] = count%10+'0';
            dis_buf[5] = 0x56;                        //V

            write_data(dis_buf[0]);
            write_data(dis_buf[1]);
            write_data(dis_buf[2]);
              write_data(dis_buf[3]);
            write_data(dis_buf[4]);
            write_data(dis_buf[5]);
            delayms(500);
       }
    }
  }
//复位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stop==0)
      {
          delayms(20);
          if(stop==0)
          {
              while(!stop);
              IAP_CONTR = 0x20;//软件复位
          }
      }
  }

楼主:
   //delayms_1ms,上面的112改成1150,1T的单片机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x,y;
        for(x=0; x<time;  x++)
            for(y=0; y<1150; y++);
    }

网友A:
能不能做多个电压同事显示,在一个屏里面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做多个电压同事显示,在一个屏里面显示

你好!可以多路显示,15系列有8路AD

网友C:
楼主整个电路图就更爽了

楼主(2020-02-23):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做多个电压同事显示,在一个屏里面显示

可以啊,15系列有8路10位A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整个电路图就更爽了

程序都给了。直接按照sbit接线就好了。

网友D(2020-08-13):
DB的8个是连P0还是P1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