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 驱动HMI X5系列7寸LCD 串口驱动

楼主(2020-01-15):
//头文件定义

#ifndef _HMIX5_7_H
#define _HMIX5_7_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 串口1-USART1
#define  HMI_USARTx                   USART1
#define  HMI_USART_CLK                RCC_APB2Periph_USART1
#define  HMI_USART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HMI_USART_BAUDRATE           115200

//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
#define  HMI_USAR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HMI_USART_GPIO_APBxClkCmd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HMI_USART_T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HMI_USART_TX_GPIO_PIN        GPIO_Pin_9
#define  HMI_USART_RX_GPIO_PORT       GPIOA
#define  HMI_USART_RX_GPIO_PIN        GPIO_Pin_10

#define  HMI_USART_IRQ                USART1_IRQn
#define  HMI_USART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void HMI_USART_Config(void);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void Usart_S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void Usart_SendHalfWord(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16_t ch);

#endif
//下面是对应.c文件

#include "hmix5_7.h"

/**
  * @brief  配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组选择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HMI_USART_IRQ;      /*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 抢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子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使能中断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配置NVIC */
}

/**
  * @brief  USART GPIO 配置,工作参数配置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HMI_USAR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HMI_USART_GPIO_APBxClkCmd(HMI_USART_GPIO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
    HMI_USART_APBxClkCmd(HMI_USART_CLK, ENABLE);            //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

    //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HMI_USART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HMI_USART_T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HMI_USART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HMI_USART_RX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HMI_USART_BAUDRATE;   // 配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配置 针数据字长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配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配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 配置硬件流控制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配置工作模式,收发一起
    USART_Init(HMI_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

    NVIC_Configuration();                                           //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
    USART_ITConfig(HMI_USARTx, USART_IT_RXNE, ENABLE);              //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Cmd(HMI_USARTx, ENABLE);                                  // 使能串口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USART_SendData(pUSARTx,ch);

    /* 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 发送8位的数组 ************************/
void Usart_SendArray(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array, uint16_t num)
{
  uint8_t i;

    for(i=0; i<num; i++)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Usart_SendByte(pUSARTx,array[i]);

  }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Usart_S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
    unsigned int k=0;
  do
  {
      Usart_SendByte( pUSARTx, *(str + k) );
      k++;
  } while(*(str + k)!='\0');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

/*****************  发送一个16位数 **********************/
void Usart_SendHalfWord(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16_t ch)
{
    uint8_t temp_h, temp_l;

    /* 取出高八位 */
    temp_h = (ch&0XFF00)>>8;
    /* 取出低八位 */
    temp_l = ch&0XFF;

    /* 发送高八位 */
    USART_SendData(pUSARTx,temp_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发送低八位 */
    USART_SendData(pUSARTx,temp_l);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