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点原子使用systick做delay的一些思考

楼主(2020-01-15):
正点原子的是使用systick做DELAY的,systick是cm3中自带的一个时钟,在大多数要求精细延时的项目里一般是使用systick而不是for或者是while之类的循环作delay的,以下为正点原子中如何delay: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而ms的实现就是在fac_ms=1000*fac_us,在例程里是拿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作为时钟频率,所以fac_us=9即是每九次计数1us
在使用的时候有一个疑问:当delay_us使用在while中时正常,但为什么在中断中使用时就会使得while中的delay_us延时变快呢?

楼主:
如果没人回复的话我就自己来回答一下,这是我个人的思考:如果中断函数中有DELAY的话,当中断来的时候比如timer的TIM_GetITStatus=set时,就会使得SysTick->LOAD变了而使得while中delay时间变短
暂时还未验证,验证思路就是将中断中和while中SysTick->LOAD的值设置为一样看是否会有变化

网友A:
正点原子里面讲的很清楚,多看几遍就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点原子里面讲的很清楚,多看几遍就明了!

问题是寄存器和库函数版本的开发手册里都没怎么写明,systick很多东西在32手册里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