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光二极管PCB封装的问题

楼主:
谁能解答一下,我的发光二极管的PCB封装为什么是这样呢,在库里面还是正常的,从原理图导入就变成了这样,为什么呢?
用AD16画封装,在从原理图导入PCB的过程中,封装变成了这样,如果是手工添加从库添加进PCB中,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2020-01-15):
问题描述清楚一点,把封装库的图也晒出来,再把你用的EDA软件也写出来。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

网友B:
有实物的话照实物尺寸画一个,不难!在原理图中要导入的封装改为自建封装就OK了!

网友C:
在封装管理器里确认下封装

网友D:
库里面还是正常,那就是元件和PCB库连接出现问题了。重新连接下

网友E:
你这是2个元件挨在一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