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家庭影院主机故障

楼主(2020-01-15):
初来论坛也看了新手发帖须知,先诚恳地说明一下,学习中希望给个思路,愿意给钱解决问题
接下来步入主题,型号hts3582,蓝光功放一体机,闲置4年,现在开机停在“starting”,什么都用不了,因为原来没故障,没修过,初步考虑电源部分问题,电阻或者电容故障,导致无法供电到功放和解码板,因为开机10分钟,电源模块都没热量

网友A:
接插件清洁后如故障依旧,重点查电解电容是否失效 。

网友B:
现在开机停在“starting”,什么都用不了,因为原来没故障,没修过,初步考虑电源部分问题,电阻或者电容故障,导致无法供电到功放和解码板,因为开机10分钟,电源模块都没热量

开机停在“starting"并不证明故障在电源!反而是先排除了电源故障50%的几率!停在“starting"证明系统运行了,但中途中断没有继续下一步,卡住了,形似于电脑开机,屏幕亮,但在进入系统时卡住了,重点查后面的线路,由于之前是好机,因为停置时间久,考虑是接插件吸湿氧化造成接触不良。从相片看,板上没有脏污,没有蟑螂等爬虫造成的破坏。可以尝试将板上排线拔出,用学生橡皮将排线裸露部分擦擦,正确回插,并用电吹风整机吹吹,确认接插无误再开机试试。

网友C:
“starting"证明系统运行了,中途中断没有继续下一步。建议重新下载系统启动软件试试

网友D:
应该是自检不过;
帮你找到说明书:
www点download.p4c.philips点com/files/h/hts3582_93/hts3582_93_dfu_zhs.pdf

楼主:
谢谢各位,有清洁插件 故障依旧  确实不是电源问题,考虑是不是开机程序丢失了,没办法刷机,只有送修售后了  网上这方面资料太少了。。

网友E(2020-06-18):
楼主 我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也是闲置3-4年了!同样是停留在STRARTING 界面,之前一直是正常的! 跪求 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2020-08-23):
就放弃了吗?
想一想出故障前,有没有什么异常;
分析一下,主控会检测哪些信号,有没有什么传感器。

网友F(2020-10-06):
肉眼可见的中间下面的电源板电解电容略鼓了。

网友G(2023-06-26):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H:
我也有这个问题,请问哪位大师会搞啊

网友I:
启动时测一下电压有无拉低,电源无问题,看机架到位没?光头复位没?

网友J(2023-07-31):
我这边的这个型号的也是,这个问题,开机就一直停留在"Starting“,哪位大神有解决方案啊?

网友J:
我这边的同型号音响也是这个问题,哪位大神有解决方案啊

网友H(2023-10-23):
看来这个问题比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