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2元件库文件有用吗?

楼主(2020-01-16):
下载到这个“Multisim12”元件库。

选择了安装位置“企业数据库”。

似乎每秒可安装2个元件。耗用时间太长,后来我只好点击“停止”。

还不错,安装进去许多元件。可细看发现几乎就是“主系统元件”库的复制品。

请教有经验的兄弟,这个库文件有用吗?

网友A:
一般主要的添加就可,其他自己画封装库和元件库。当然你的电脑够大,也可以把那些都装进去,将来直接查找调用就可。

网友B:
自己画封装库和元件库简单并且占用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封装库和元件库简单并且占用少。

我笨,不会画,你啥时候有时间就给我说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