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火灾报警Proteus仿真程序 adc0808+1602显示

楼主:
用滑动变阻代替烟雾、温度传感器。采有adc0808双通道,通过at89c52,lcd1602显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yushe_wendu 54
#define yushe_yanwu 23

uchar code Init1[]="SET:000  NOW:000";
uchar code Init2[]="SEY:000  NOW:000";
uchar code num[]="0123456789";
uchar temp;
unsigned char CHANNEL; //AD channel variable

sbit ST_ALE=P3^0;   //START and ALE both connect to P3.0
sbit EOC=P3^1;   //EOC connect to P3.1
sbit OE=P3^2;    //OE conect to P3.2
sbit CLK=P3^3;
sbit lcdrs=P2^4;
sbit lcdrw=P2^5;
sbit lcden=P2^6;
sbit beep=P3^4;
sbit led=P3^5;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for(;x>0;x--)
                for(i=5;i>0;i--);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
        lcden = 0;
        lcdrs = 0;//表示命令选择
        P1 = 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en = 0;
        lcdrs = 1;//n.1 write into the data;
        P1 = 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80);//设置位置

for(i=0;i<4;i++)
  {
                write_data(Init1[i]);          //显示数组1的数据
  }
        write_com(0x80+9);
for(i=9;i<13;i++)
  {
                write_data(Init1[i]);          //显示数组1的数据
  }
  write_com(0x80+0x40);//设置位置
for(i=0;i<4;i++)
  {
                write_data(Init2[i]);          //显示数组2的数据
  }
        write_com(0x80+0x40+9);
for(i=9;i<13;i++)
  {
                write_data(Init2[i]);          //显示数组2的数据
  }
}

void display(uchar channel)

{

unsigned long temp;
unsigned int k=0,i=0;

temp=P0;    //the temporary variable

        if(channel==0)
        {
        write_com(0x80+4);                    //设置烟雾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100);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100/10);
        write_data(0x30+yushe_wendu%10);

        write_com(0x80+13);               //时时烟雾
        write_data(0x30+temp/100);
        write_data(0x30+temp%100/10);
        write_data(0x30+temp%10);
        }
        if(channel==1)
        {
  write_com(0x80+0x40+4);           //设置烟雾
        write_data(0x30+yushe_yanwu/100);
        write_data(0x30+yushe_yanwu%100/10);
        write_data(0x30+yushe_yanwu%10);

        write_com(0x80+0x40+13);           //时时烟雾
        write_data(0x30+temp/100);
        write_data(0x30+temp%100/10);
        write_data(0x30+temp%10);
        }
}

void main()
{
CHANNEL=0xF8;  //AD channel 0
ST_ALE=0;   //START and ALE default
OE=0;    //OE default
TMOD=0x02;  //T0 operate in mode 2
TH0=0xFF;   //auto load value
TL0=0xFF;   //default value
EA=1;    //all interrupt enable
ET0=1;    //T0 interrupt enable
TR0=1;    //T0 run
beep=0;
led=0;
while(1)
{
  P2=0x07&CHANNEL;  //choose AD channel
  ST_ALE=1;  //lock the AD channel address
  ST_ALE=0;  //AD run
  Init1602();
  while(EOC==0); //wait until AD over
  OE=1;   //enable to transmit AD data
  if(CHANNEL==0xF8)
  {
  display(0);   //view the AD result and diaplay LED
  }
  if(CHANNEL==0xF9)
  {
  display(1);   //view the AD result and diaplay LED
  }
  delay(50);     //delay to prepare for next AD channel
  OE=0;          //forbit to transmit AD data
  if(CHANNEL==0xF9)
  CHANNEL=0xF7;             //AD channel loop
  CHANNEL++;                //next AD channel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1 using 0
{
CLK=~CLK;   //CLK 500 kHz
}

网友A(2020-01-16):
压缩包里包括仿真和kei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里包括仿真和keil

可以加一下你请教一下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