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单片机秒表计时程序错误!

楼主(2020-01-16):
请教  按键按下后 数码管无显示 但计时会正常进行  按键松开后数码管显示恢复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3;         //定义P33口是k1
sbit k2=P3^2;         //定义P32口是k2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ssec,sec,min;
u8 DisplayData[8];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工作方式选择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0;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TR0=! TR0;          //定时器状态取反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datapros()
{
        DisplayData[0]=smgduan[ssec%10];
        DisplayData[1]=smgduan[ssec/10];
        DisplayData[2]=0x40;
        DisplayData[3]=smgduan[sec%10];
        DisplayData[4]=smgduan[sec/10];
        DisplayData[5]=0x40;
        DisplayData[6]=smgduan[min%10];
        DisplayData[7]=smgduan[min/1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datapros();
                DigDisplay();
          keypros();
                init();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ssec++;
        if(ssec>=100)  //1s
        {
                ssec=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
                }
        }
}

网友A:
按键未松开前,一直在循环等待键松开,始终在 keypros()中,显示程序根本得不到执行。计时中断不受影响。

网友B: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这里按下就是死循环直到松手当然不会显示什么的。
可以在中断里检测按键并计数,判断计数的来感知按键时长,可防抖可测长按短按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