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1602液晶的程序,想问下错哪了

楼主:
编译没通过,求大神帮忙看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a[]={0xfe,0xfd,0xfb,0xf7};
sbit ALAM=P2^5;
sbit open_led=P2^3;
unsigned char countt0,second;
unsigned char code name[]= {"===Coded Locked==="};
unsigned char code start_line[]= {"password:"};
unsigned char code Error[]={"error"};
unsigned char code codepass[]={"pass"};
unsigned char code LockOpen[]={"open"};
char InputData[6];
unsigned char CurrentPassword[6]={6,5,4,3,2,1};
unsigned char N=0;
unsigned char ErrorCont;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sfr   LcdIO=0x80;

#define LCD_COMMAND 0;
#define LCD_DATA 1;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define LCD_HOME 0x02;

void Delay_short(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0;i<n;i++);
}

void Delay_long(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N;i++)
    for(j=0;j<315;j++);
}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5552;
  while(TempCyc--);
}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void LCD_Write(bit style,unsigned char input)
{
   LcdRS=style;
   LcdRW=0;
   LcdIO=input;
   Delay_short(10);
   LcdEn=1;
   Delay_short(10);
   LcdEn=0;
}

void LCD_Initial()
{
  Delay_long(6);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Delay_short(2);
  LCD_Write(LCD_COMMAND,0x0c);
  Delay_short(2);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Delay_short(100);
  LCD_Write(LCD_COMMAND,0x06);
}

//液晶字符输入定位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LCD_COMMAND,address);
}

//字符串输出液晶显示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按键值编码为数值的程序
unsigned char coding(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char k;
switch(m)
{
  case (0x18):k='*';break;
  case (0x28):k=0;break;
  case (0x48):k='#';break;
  case (0x88):k='D';break;
  case (0x14):k=3;break;
  case (0x24):k=6;break;
  case (0x44):k=9;break;
  case (0x84):k='C';break;
  case (0x12):k=2;break;
  case (0x22):k=5;break;
  case (0x42):k=8;break;
  case (0x82):k='B';break;
  case (0x11):k=1;break;
  case (0x21):k=4;break;
  case (0x41):k=7;break;
  case (0x81):k='A';break;
}
  return(k);
}

//按键检测并返回健值
unsigned char keynum(void)
{
unsigned char row,col,i;
P3=0xf0;
if((P3&0xf0)!=0xf0)
  {
    Delay5Ms();
    Delay5Ms();
    if((P3&0xf0)!=0xf0)
     {
      row=P3^0xf0;
      i=0;
      P3=a[i];
      while(i<4)
        {
          if((P3&0xf0)!=0xf0)
           {
             col=~(P3&0xff);
             break;
           }
          else
           {
            i++;
            P3=a[i];
           }
        }
     }
  else
     return 0xff;

    while((P3&0xf0)!=0xf0);
    return (row|col);
  }
else return 0xff;
}

//一声提示音表示有效输入
void On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
//二声提示音表示操作成功
void Two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三声提示音表示错误
void Thre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输入密码超过三遍报警
void Alam_KeyUnable(void)
{
  P3=0x00;
  {
    ALAM=~ALAM;
    Delay5Ms();
  }
}

//取消所有操作ESC
void Cancel(void)
{
  unsigned char i;
  GotoXY(0,2);
  Print(start_line);
  TwoAlam();
  for(i=0;i<6;i++)
     InputData[i]=0;
  ALAM=1;
  ErrorCont=0;
  open_led=1;
  N=0;
}

//确认键ok
void Ensure(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6;)
  {
     if(CurrentPassword[i]==InputData[i])
        i++;
     else
      {
        ErrorCont++;
        if(ErrorCont==3)
         {
           GotoXY(0,2);
           Print("KeypadLocked!");
           TR0=1;
           do
              Alam_KeyUnable();
           while(TR0);
           return;
         }
        break;
      }
  }
  if(i==6)
  {
    GotoXY(0,2);
    Print(codepass);
    Delay400Ms();
    Delay400Ms();
    GotoXY(0,2);
    Print(LockOpen);
    TwoAlam();
    open_led=0;
    for(j=0;j<6;j++)
        InputData[i]=0;
    while(1);
   }
   else
   {
     GotoXY(0,2);
     Print(Error);
     ThreeAlam();
     Delay400Ms();
     GotoXY(0,2);
     Print(start_line);
     for(j=0;j<6;j++)
       InputData[i]=0;
   }
  N=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_SCAN,NUM;
  unsigned char j;
  P3=0xff;
  TMOD=0x11;
  TL0=0xB0;
  TH0=0x3C;
  EA=1;
  ET0=1;
  TR0=0;
  Delay400Ms();
  LCD_Initial();
  GotoXY(0,1);
  Print(name);
  GotoXY(0,2);
  Print(start_line);
  GotoXY(9,2);
  LCD_Write(LCD_COMMAND,0x0f);
  Delay5Ms();
  N=0;
  while(1)
   {
      if(!TR0)
       KEY_SCAN=keynum();
      else
       KEY_SCAN=0xff;
      if(KEY_SCAN!=0xff)
      {
         NUM=coding(KEY_SCAN);
         switch(NUM)
         {
           case 'A':    ;  break;
           case 'B':    ;  break;
           case 'C':    ;  break;
           case 'D':    ;  break;
           case '*':Cancel();  break;
           case '#':Ensure();  break;
           default:
             {
               if(N<6)
                {
                  OneAlam();
                  for(j=0;j<=N;j++)
                   {
                     GotoXY(9+j,2);
                     LCD_Write(LCD_DATA,'*');
                   }
                  InputData[N]=NUM;
                   N++;
                }
                else
                  N=6;
                break;
             }
         }
      }
   }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L0=0xB0;
  TH0=0x3C;
  countt0++;
  if(countt0==20)
   {
     countt0=0;
     second++;
     if(second==10)
     {
       P3=0xf0;
       TL0=0xB0;
       TH0=0x3C;
       second=0;
       ErrorCont=0;
       GotoXY(0,2);
       Print(start_line);
       TR0=0;
     }

   }
}

网友A(2020-01-16):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sfr   LcdIO=0x80;  // P0

#define LCD_COMMAND 0          // --->不用加分号
#define LCD_DATA    1          // --->不用加分号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不用加分号
#define LCD_HOME 0x02          // --->不用加分号

网友B:
#define LCD_COMMAND 0;
#define LCD_DATA 1;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define LCD_HOME 0x02;
改成这样试试:
bit LCD_COMMAND=0;
bit LCD_DATA=1;
unsigned char LCD_CLEAR_SCREEN=0x01;
unsigned char LCD_HOME=0x02;

网友C:
正确答案:
#define LCD_COMMAND 0;
#define LCD_DATA 1;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define LCD_HOME 0x02;
这些凡是#define的,后边的";"全删除。因为
LCD_Write(LCD_COMMAND,0x0f);
这句编译时被替换成 LCD_Write(0;,0x0f); 0后边有个“;”明显错误。编译错误也指的是这个“;”

网友C:
再啰嗦一下,举个例子:
#define DQ1   P1DIR |=BIT5; P1OUT=BIT5
注意中间有个“;” 程序中拉高DQ写成
....
DQ1;
...

如果写成
#define DQ1   P1DIR |=BIT5; P1OUT=BIT5;
程序中拉高DQ写成
....
DQ1
...
这两种都没问题,但是第一种在程序里DQ1;看上去很顺眼。所以养成好习惯是#define后边不带“;”
#define DQ1 P1DIR |=BIT5; P1OUT=BIT5
程序中拉高DQ写
....
DQ1;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感谢大佬,才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efine LCD_COMMAND 0;
#define LCD_DATA 1;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老铁,我知道错哪了,你这样也可以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