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定义全局变量后,没有操作,变量变化了

楼主(2020-01-16):
STM32F100单片机,定义全局变量后,没有操作,变量变化了 各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用的是IAR

网友A:
如果定义了的全局变量会自动调整,你觉得这软件或硬件可以上市么 ?

网友B:
你是不是哪个指针越界操作了

网友C:
肯定在程序中操作过了,你检查下编译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变量未使用的警告

网友C:
检查下编译信息,有没该变量未使用警告,如果没有,那基本可以确定是程序里有溢出,覆盖了该变量所在的地址

网友D:
你的栈指针设置在哪里了?检查下。最好能把寄存器截图和变量地址都发下。

楼主(2020-04-03):
感谢各位回复,应该是指针越界或溢出之类的问题,设置了IAR优化等级,降低了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