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仿真实现显示光照强度该用怎样的电路系统啊,有没有电压与光强之间的关系式

楼主(2020-01-16):
请问各位大佬,最近做关于室内智能环境控制器,但看了好多帖子,关于显示光强大小方面的都比较少,所以麻烦各位大佬给个思路,单片机是89C52的,显示屏是12864。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你的思路很不错的,尽管放胆试试。
电压与光强之间的关系式找器件厂家要就可以,如果不给用钱砸它。

网友B:
你好!
如果准确测量,建议使用数字光照模块,单位勒克斯

网友C:
正点原子有一个视频讲光敏电阻应用的的案例你去看看,还有这个一定要加ADC,89C52不带ADC

网友D:
买一个adc芯片接一个光敏电阻 之后对电阻和光度表就行

网友E:
楼主使用光敏电阻或光敏二极管简单分压电路就可以将光强度变化转为电压变化了,再使用8位ADC,精度也高。

网友F:
有没有电压与光强之间的关系式
光照器件资料一般都图表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点原子有一个视频讲光敏电阻应用的的案例你去看看,还有这个一定要加ADC,89C52不带ADC

好的,谢谢,我去看一下